旋窑原料磨主电机故障跳停分析

楼主(2009-02-25):
旋窑原料磨主电机故障跳停分析
我厂现用的主电机为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YRKK-10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功率为1600KW。自2005年11月投产以来屡屡发生磨机保护跳停故障,其绝大部分跳停故障均为假信号所致,现总结四年来的经验以供各位搞电气维护的同行参考。
1, 原料磨共有4台稀油站,其中因油站故障报警输出导致磨机主电机跳停占总故障的90%左右,大体总结了一下故障的输出原因:
一, 油站压力低故障。此故障为主要常发故障,引起故障的原因主要为油泵损坏(直接更换即可);其二为低压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有误所致,巡检时应重点观察压力变送器与油站控制箱内数显油压压力表的指示。处理措施:将压力变送器至数显表之间的所有接线接头全部用电烙铁焊接,以防止因线头松动引起压力波动导致磨机跳停。
二, 油站油位低故障,此故障的出现主要表现在油位计上,一方面可能为油位计干簧接点损坏,另一方面应重点检查油位计接线,因巡检工在清扫卫生时容易碰触接线部分导致保护跳停,处理方法是:将接头焊接后,将接线部分用专用盒盖套牢,这样就避免了因“油位低”信号而出现跳停故障。
三, 油箱油温,由于用pt100热电阻测量出口油温,在主机运行时,总会出现震动或轻微震动现象,加上人为碰触接线部分,容易造成接线头虚接而使温度瞬间升高,造成跳停。处理办法是:将热电阻接头部分焊接后再固定好接线。
2, 磨主电机温度以及测量的前后轴瓦温度。曾经在07年7月份出现过一例跳停故障,主电机A相1#定子温度中控显示150度(满量程),从而使主电机跳停,后逐一检查接线及测量热电阻阻值均正常,后仔细观察接线盒接头部分,发现两线头接头部分已经氧化,经处理后恢复正常。所以将所有测温热电阻接头部分全部焊接起来,自处理后至今未再出现因温度,压力及油位等虚假信号导致磨机跳停的故障发生。
3, 液阻柜故障亦是经常出现问题的设备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液位计,要保持正常液面及时补水;二是测温热电阻,要防止热电阻铜套管进水,因此液体有腐蚀性,进水后容易将热电阻腐蚀坏,导致温控器误输出,从而使液阻柜无“允起”信号;三是真空接触器辅助开关故障,由于真空接触器经常随主机起停动作,所以辅助开关接点容易变形或者虚接受热氧化,从而导致主电机保护跳停。处理办法是:将辅助开关接点两组串用,(一般为6组接点,3常开3常闭,由于常闭接点只使用一组,所以将其余两组常闭改为常开即可)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辅助开关出故障的机率。
4, 改造了部分油站控制箱内故障输出显示部分的线路,如图:
由于主电机稀油站“油位低”及“油温高”故障显示都是瞬间的,待电气维护人员赶至现场时,故障已经消失,所以增加了2个中间继电器,保证故障输出时有故障显示,以利于能够做到迅速排查故障,如下图:

网友A:
我厂现用的也是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YRKK-10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这对我们以后出现故障很有借鉴性,写的很好!

网友B:
有同感,我们公司也是1600KW的这对我们以后出现故障很有借鉴性,我们出现过电机热电阻接线因振动松动跳停。

网友C:
有同感,我们公司也是1600KW的。这对我们以后出现故障很有借鉴性,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