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会自己停止运行请教

楼主(2009-02-25):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台达DVP-EX系列PLC用了有一年了,但是前几天出了一个故障,它自己会停止运行,即运行灯都会熄灭几秒,同时输入的IO指示也熄灭,又运行,等几分钟又像这样。但电源指示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正常。且I0电压24V(为开关电源)也正常。但我把PLC拆下来单独试没有发现问题。装回去还是一样的。更换一台PLC此现象没有了。这是不是PLC内部系统的问题。如果不是我为什么更换一台就可以了。电源和IO电压都正常。请大虾赐教了。

网友A: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台达DVP   PLC都有这毛病。

网友C:
                請送維修站檢修吧!

网友D:
应该是PLC内面出问题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楼主:
请问lesing是PLC内部硬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