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接触器线圈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9-02-25):
      我厂有一台45千瓦的电机,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均用的是100安的。而有一天,这两个接触器的线圈先后在同一天不同的时间冒烟烧毁了。当时电机正在运行,接触器线圈电压为220伏。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电机 和电箱所在位置的环境如何呢!100A,220v有点问题哦

网友B:
电压过高或接触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C:
检查零线是否断路有其他相的电压串入形成380 V电压所以烧毁线圈

网友D:
线圈的电压可能性较大

网友E:
供给线圈的电压出问题了,建议你用380v的线圈。

网友F:
且不说45KW的电机配100A的接触器小了,同一天烧坏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线圈电压的问题。你可以测量一下就可以排除的。

网友G: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再就是可能用的时间长了,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

网友H: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vvv

网友I:
电机运转工作时间是否过长,线路是否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检查零线是否断路有其他相的电压串入形成380 V电压所以烧毁线圈

支持这个思路。

网友K:
一般是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L:
两台接触器线圈先后烧掉  应该能排除机构犯卡造成的吸合不牢而烧掉

也有可能是线圈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M:
      还有可能就是 如果线圈不是接的同一根火线的话~!          N线接触不良~或断开!  会让线圈产生380的电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还有可能就是 如果线圈不是接的同一根火线的话~!          N线接触不良~或断开!  会让线圈产生380的电压~!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供给线圈的电压出问题了,建议你用380v的线圈。

同意主要检查接零有断点没有?

网友P:
零线是否断路有其他相的电压串入形成380 V电压所以烧毁线圈

网友Q:
可能是线圈电压的问题。你可以测量一下就可以排除的

网友R:
电压过高或接触器线圈质量有问题

还有就是接触器没有吸合好,造成线圈功率加大而烧坏

楼主:
我估计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1接触器线圈质量不好用一段时间后绝缘性能下降;2接触器吸合不好,造成线圈功率加大。但归纳起来就是接触器质量不是太好罢了。

网友S:
我遇到过连续400A接触器线圈烧毁三个,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原来是线圈固定不良,振动后线圈偏位,造成动铁芯没吸合紧,时间不久就烧了,新装线圈时上紧线圈,并对可能引起卡住动铁芯之处给予解决,已一年多了一直正常使用,平常经常观察有否松动,现在很正常。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遇到过连续400A接触器线圈烧毁三个,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原来是线圈固定不良,振动后线圈偏位,造成动铁芯没吸合紧,时间不久就烧了,新装线圈时上紧线圈,并对可能引起卡住动铁芯之处给予解决,已一年多了一直正常使用,平常经常观察有否松动,现在很正常。

支持

网友U:
就是,我也· 遇到过类似的原因。

网友V(2010-11-25):
1,线圈电源质量原因, 2,接触器没有吸合好,3,线圈绝缘性能下降

网友W:
如果建议用380v,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220v电压有时极不稳定,肯定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M:
还有可能就是 如果线圈不是接的同一根火线的话~!          N线接触不良~或断开!  会让线圈产生380的电压~!

支持这个思路。

网友Y:
可能是交流接触器使用时间过长了,还有就是你的电路也可能有问题,交流接触器线圈烧坏的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还是电压问题,看看工作时的电压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Z:
“而有一天,这两个接触器的线圈先后在同一天不同的时间冒烟烧毁了。”

1、是在同一个启动过程中烧毁的?

2、应该还有一个接入电源的接触器线圈好着吗?

3、是线圈工作电压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