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组态王6.5.1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25):
各位,我有S7-200CPU224,想与组态王进行通讯,可是总是显示“打开通讯设备失败”,请问是怎么回事。我在COM2下用设备向导建立的外部设备,设备地址设为2.PLC的程序运行也没问题,就是2者通讯不上?我用的是PPI方式

网友A:
你PLC的地址也应该设为2呀!

网友B:
是不是地址不对啊,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波特率之类的设置正确吗?还有你建立的是那个变量,变量建错了也会导致通讯失败。软件换成6.53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