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半闭环如何设置?

楼主(2009-02-25):
我公司一台设备采用FANUC18i系统,搬迁时将刀库上安装的外置编码器损坏,现想将闭环改为半闭环使用,在修改过参数:1815-1#,2024,2084,2085后,刀库可JOG运行,但在回原点时,当档块一接近感应开关,则出现90号报警。不知是何原因?

另外,显示PMC梯形图的软键被隐藏,不能调出PMC梯形图,而SETTING画面中的PROTECT PROGRAM  (0   ON      1   YES )设置为“1”,也不能改为“0”。不知怎样可以调出梯形图?

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好!说起来太麻烦,可来电13812527974 袁先生

ytf310@163.com

网友B:
有可能PMC梯形图需要修改,闭环和半闭环在梯形图逻辑上可能有所区别;

关于回原点报ALM90,检查参数P1425中是否设置了过大的回参速度?P1420\P1425\P1825三个参数配合合适?回参减速距离是否太短或说挡块位置是否适当?P1850栅格偏移量是否合适?

网友B:
SETTING画面中的HIDE PMC设置是什么?PROTECT PROGRAM  (0   ON      1   YES )设置只是保证梯形图不会被修改,不是保证显示出来

楼主:
刀库问题以解决。

PMC梯形图软键(PMCLAD)被隐藏的问题还存在。而SETTING画面中的HIDE  PMC  PROGRAM (0 ON 1 YES )设置为“1”,也不能改为“0”。

网友B:
刀库问题以解决----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关于回原点报ALM90,参数P1428中设置了过小的回参速度,原值500,改为1000后回原点正常。

网友B:
原先只想到P1425FL速度过小会不利回参,没想到P1428快速回参速度设置过小也ALM90!

网友C(2009-05-29):
参数P1428中设置了过小的回参速度,原值500,改为1000后回原点正常------那样的话有可能问题出在回路增益过小,还不在于P14xx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