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南京埃斯顿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急!!

楼主(2009-02-25):
一台南京埃斯顿伺服驱动器现在报警为A 01 手册上说是参数破坏,是参数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重启然后下载参数后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请问参数怎么下载参数啊?网站上没有软件啊?第一次接触伺服的东西,一点都不了解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啊?

网友B:
如果是参数破坏,就重新设置参数...在驱动器上设置

楼主: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参数破坏,旁边也有一台小的,对比过参数了,只有两个不一样,改成一样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