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与受力问题

楼主(2009-02-25):
电机带动一滚筒,提升重物,间隔一段时间后又放下重物,速度都是可控的,载荷方向一直是不变的,但电机转向却相反,提升时,电机输出转矩与转向一致,下降时,输出转矩则与转向相反了。吊车基本都是这种情况,但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提升时,电机输出转矩与转向一致很好理解。

下降开始时,输出的电磁转矩与负载转矩方向相同,重物快速下降,当实际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电磁转矩成为制动转矩,与负载转矩方向相反,两者相等时,达到稳定状态,重物匀速下降。

网友B:
电机在正反方向转动时,其定子的旋转磁场方向是相反的.而滚筒的转动方向是设计者根据工作要求,中间加有变速器而达到电机的正反转恰与重物提升、下降方向一致.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想问问1楼的高手,重物快速下降,当实际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电磁转矩为什么会成为制动转矩?

网友A:
我见过一同事大学的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这是一本关于机械与控制方面的书,书名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见过一同事大学的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这是一本关于机械与控制方面的书,书名忘了。

非常感谢你!

网友A:
提升时,电机处于第一象限运行,由于存在转差率,转子旋转速度小于同步转速。

下降开始时,输出的电磁转矩与负载转矩方向相同,重物快速下降,当实际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电机进入第二象限运转,电源电压小于电枢反电势,使电流改变方向,此时转子切割气隙磁场的方向与电动时刻相反,因此此时转子中的感应电流与电动状态时的方向相反,这样电机的输出为制动转矩。

网友C:
一直这么用但理论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