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插上自己买的一根USB转232的转接线后烧了一个贴片

楼主(2009-02-26):
各位大哥们,小弟刚刚学习西门子200PLC,出来调试,不幸遇到问题,模块给烧毁:来到现场后原先自带的一根国产数据线无法使用,便在当地买了根USB转232的线(买错了应该是485的),没想到插上PLC模块以后,直接就冒烟了,请问各位大哥们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谢谢指教了。 现场这边一天下三场雨,湿度比较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短路了。

网友A:
短路的可能性有,你的USB转232是不是直接插在PLC模块上了?

楼主:
是的,我觉得232的口插到485的口上也不至于烧了的

楼主:
请问下,怎么样能把照片也传上去了

楼主:
烧掉的贴片是与PLC上串口相连的

网友B:
 s7-200 cpu224的PLC的给的24的电源..你是不是插上220V了哦...

网友C:
返西门子维修吧,在出厂之前要做好出厂测试,到现场才发现数据线无法使用,呵呵,很麻烦

网友D:
做产品的,应该有像样的工具.为省那可怜的小钞票,因小失大,多不合算.

网友D:
应该还在保内,西门子会无条件换新的.LZ最大的损失是时间和公司的形象.

千万,千万,不要为老板省两包香烟钱!不要做"黄胖栓年糕,吃力不讨好",去买最新30型USB/PPI多主站电缆吧.

网友E:
接到了PLC24V上了,一般问题不大 , 换一个PLC通讯口电路芯片75176 。

网友F:
电源没接地吧 设备是否要求接地啊?

网友G:
拆开PLC看看什么烧了,贴片电阻还是集成块?

网友H:
冒烟的是一个贴片电阻,很快拔下来应该不要紧,

网友I:
烧了 你最好拆开PLC 看看吧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J:
看见冒烟了么!不至于吧。没插之前上过点没有。应该不止与

网友K:
呵呵.很贵的东西.

网友L(2009-04-13):
就是插了232也不至于那么大的电流能把它给烧了!

网友M:
在这原则性问题上,还是不要省钱的好。

网友N:
跟下雨没关系没淋到就不会冒烟      USB转232的线485的错掉只是没有信号不会冒烟的   建议也是拆开看什么东西冒烟

网友O:
冒烟的事我也做过几次,很爽很刺激,能排除故障下次别犯就行。 你咋还不知道SIEMENS的PLC采用的是485的阿????不过烧模块不是这样的原因,我试过,如果表面没有烧伤的痕迹,就打西门子客服问问看看在不在保修内,4008104288 。 一般代理商不管这些问题。如在保内就更换,你别拆开。如是保外爱咋咋地

网友P:
232。。。。485.。。。

印象更深刻了。。。。

网友Q:
冒烟的事情我碰到过几次!还好都能修复!主要是通讯口GND与其接地保护电位不等造成的!

网友R:
USB转232的好象没有好用的,比较而言,没有特别好的。

网友S:
usb转232的,个人觉得UT 这个还不错

网友T(2009-06-01):
今天刚发生了冒烟的事情,也是把S7-200 PLC的通讯口烧掉了。如何修理的啊。

网友U:
我的Port0也烧掉了,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V:
呵呵,这到也蛮有意思的,编程电缆都没搞好,就敢试,不烧才怪呢

网友W:
呵呵 这就要因小失大    你直接那条200的USB的编程线就是啊   还在买什么转换线

PLC编程电缆网    www.plcdl.com

网友T:
看样子烧掉通讯口的人还不在少数。

正在修复中,可能是485通讯芯片烧掉了。等买到后才能更换。

网友X(2010-11-16):
我的PORT0也冒烟了,拆开看到12A7BA和10R0挂了,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元件啊,自己该怎么修呢?????????????

网友Y: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南京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Z:
一般就是接地电位差引起的,烧的多数是贴片保险电阻。如32楼朋友所说的。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密码解除。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AA:
哪有那么厉害啊。我经常看见别人接错了,也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AB:
西门子的s7-200的通讯口不支持带电插拔,经常听别人说烧串口的。

网友AC:
你也许是买到了假货了

网友AD(2019-10-28):
你后来修好没有呢?如何修的,我上午刚刚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