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不起来了!

楼主(2009-02-26):
一台设备出故障,电工告诉我说电机转,但减速机没有输出,说是减速机坏了。
最后证明电工判断错误,其实只是变频器有输出,电工误以为电机运转正常。
既然减速机坏了,我就让电工把电机和减速机分开,分开后一检查减速机没问题。
又让电机单独运转,变频器输出30hz左右时电机可以转,但明显有噪声和振动。
又降低频率到10hz,电机抖动,但不能转。

大家判断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噪声哪里来的?振动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轴承已经确认没有问题,手动转动没任何阻碍。

网友B:
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吗?电机三相正常吗?

楼主:
之所以发这个贴就是奇怪为什么变频器不报警?

真正的原因是电机缺相,并且电机进的三根线有一相已经烧熔,线皮糊了一段。

我一直认为如果电机缺相肯定会报警的,但它就是没有,所以害我们走了弯路。

在试低频时电机抖动后,我认为可能变频器故障,三相输出有问题,就接工频电源直起动,发现仍然有起动困难,才断定可能是缺相了。

变频器有没有缺相检测功能,或者缺相时应该有什么显示?

电机电源线已经被烧断变频器还没显故障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C:
有的变频器只检测输出电流,如果输出电流没有达到报警设定值,变频器一般不会报警。

变频器输出缺相电机一般转不起来,这时你任意给一个方向的力作用在电机轴上,电机就会按照这个力的方向运行。

网友D:
变频器没用问题,变频器检测电压是检测其输出端的,到电机进线是无法检测的,不过这时你可以在电机处加热敏电阻来进行保护。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电机的接触不良,接线处电阻过大发热使线烧断,你把进线处清理干净,重新接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没用问题,变频器检测电压是检测其输出端的,到电机进线是无法检测的,不过这时你可以在电机处加热敏电阻来进行保护。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电机的接触不良,接线处电阻过大发热使线烧断,你把进线处清理干净,重新接线就没问题了。

楼主:
电线已经烧断,我想这个过程肯定有三相电流极不平衡,难道这个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F:
变频器有检测电流的参数设置,该项参数设置是否过大?

网友G:
变频器低频时是有噪声的!

网友G:
变频器低频时电机是有噪声的!

网友H:
变频器低频时电机是有噪声的 ,试着改下变频器的参数,会好点

网友I:
你什么变频器呀?

网友J:
变频器的功能不是保护电机的,所以,有关电机的保护措施不可省去。

网友K:
劣质变频器,保护功能不全

网友D:
回复内容:当然检测不出来,变频器的功能不是保护电机的,保护自身
引用 楼主:
关于电线已经烧断,我想这个过程肯定有三相电流极不平衡,难道这个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L:
变频器有设定缺项功能报警的设定,先看一下变频器的书名书,还有现在的设定值,在图纸上应该有现在变频器的设定内容有哪些,还有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我怀疑是电压不稳导致的变频器不正常工作的。我是从事配电柜生产的,对变频器略懂一些

网友M:
我看到过好多变频器说明书说,都有电机缺相报警保护的啊

楼主:
看来的确是变频器功能不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