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侧电压低,低压侧不能保障380,该怎么办呀?

楼主(2009-02-26):
高压侧电压低,低压侧不能保障380,该怎么办呀?不能保障正常生产,老是少电机,该怎么办呀?电力局不能望高调,调了别的地方电压就太高了,因为用的是一条高压线路.各位给想象办法吧!!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上有一个分载开关,一般是三档的,把分载开关调至低电压档,就可以了。

网友:
恐怕不会单纯是这个原因吧。。。

假如高压侧低,那么整条都低,那么别的厂不也低么。。。那么别厂的一样要烧。

所以我想是不是高压侧如35kv转10kv的变电站问题?纯属猜测。

网友B:
变压器调压,加装无功补偿装置(功率因数低的情况),实在不行,在低压负载侧加调压器,目前,东莞的科旺电源不错

楼主:
变电所分出来的高压,我们差不多是分到最后了,也可能是分两路分支,我们的变压器已经调到第三档了.可是还是电压底,电容补偿也有,功率因数也在98左右,还是不行啊!

楼主:
专家在那里啊

网友C:
变压器空载时电压够不够.如果空载时够,那么是容量问题.

楼主:
也低,有没有成本低点的办法,让我的电压升一下呀?我的变压器是315KVA的.

网友D:
高压侧低,那么整条都低,变压器已经调到第三档了.可是还是电压底,那只有在低压负载侧加调压器了,

网友E:
增加电容器的容量,考虑一下

网友F:
高压侧线损过大,供电局应负责任换线

网友G(2009-08-08):
电压低找我13188881683我们有好办法

由于近年来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各类半导体元器件,集成电路用于生活当中.在生产领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高精密电子设备的使用与维护.对供电的质量也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电质量存的问题.例如电网电压大范围的波动直接干扰了电子设备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也会造成电子设备的损坏.会造成损失和不便.
目前电网供电质量的不利因素.
一.电网中某此较大的负载设备投入或切除造成电压浪涌和下陷瞬变.这些都会造成电压的大幅度的波动.当在超过百分30波动时就足以影响用电设备的使用.
二.
从降低损耗成本和保持电压范围的角度论述了利用有载调压变压器进行电压调整的优点
前言在电力系统中 ,供电电压的高低决定电网损耗 ,并根据负载的不同形式影响负载的运行特性 ,因此 ,供电电压影响电气设备的寿命。在特殊的用电场合 ,可以利用电力电子设备进行电网电压的调整。但是 ,除高度的动态调整之外 ,只有在要改善电压稳定度、对称和畸变时 ,才可以
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力电子的新型有载调压变压器,它结合了传统有载调压方法和交流电压调节器两者的优点,又克服了各自的缺点,是一种很有前途的电压调节设备。分析了新型有载调压设备的原理、主电路及控制策略,通过实验验证得出了相关结论

网友H:
看看负载大不大,如果不是很大,在电源端加三相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