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变频器OC故障

楼主(2009-02-26):
今接修best牌BVF-A3110(11kw)转修机,前维修人员认为模块坏。开盖检查未见明显损坏,接入电源启动变频器,面板显示OU过电压,试断开OU至cpu连线并将此线靠近cpu端通过一电阻接地,OU不再出现,但出现OC过流故障,断开OC至cpu连线故障依旧,不论靠近cpu端接地还是接高电平OC故障不变,由此判断cpu板存在故障。因OU,OC两信号既送PLD又送CPU无法判断故障所在,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9-09-17):
你有该变频器的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