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30.X、E23等故障

楼主(2009-02-26):
做日立都知道日立SJ/L300的变频器有两大顽症,一个是E23另一个是E30。E23这个问题有许多高手都已能很快搞定了,它的故障主要是机器本身的制作工艺造成的,如:与通迅光耦的几条线路是否腐蚀,门阵列的工作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以及门阵列本身是否正常,另外门阵列与驱动光耦之间传输信号是否顺畅,扁平电缆是否接触良好等等。而E30的故障在电路上要比E23简单,但有许多高手都无法下手,有的只是换光耦,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只能望机兴叹了。其实检测E30的检测电路很简单,它的上半桥是通过反馈光耦反馈的,它的下半桥则是直接经电阻后反馈的,它们最后集中一点,当报E30时,这一点被拉成低电平,于是变频器报警。日立变频器若要报E1~5时,基本上参数设定问题,E09可能是可控硅问题,判断它的技巧很多!以上东东仅供参考。江阴联光、服务电话:13952480326张工、商务电话:051086257968

网友A:
张工你好:开机运行到大约11HZ左右报E23.4 ,复位再运行报E24.6;断电后运行重复以上故障;不带电机时无故障报警,三相输出电压相差2~5V;现确定为CPU板上有问题,我应该如何查?

网友B:
该机器CPU板应该没有问题,主要差驱动板上面GA驱动芯片与光耦的问题

网友C:
CPU板出现E23.4比较难修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D:
我前几天才修了一台SJ300,也是运行跳23.6,

是下驱动光藕PC929坏,

楼主:
小功率的SJ300的变频器,其PC929坏是它的设计上的最大败笔,而且的它的损坏不是光耦的输出端而是输入端损坏,可以根据阻值在线判断!

网友B:
问问你们头,我这里有一大批日立变频器的拆机模块,要不要,最近想处理掉

楼主:
只要质量有保证且价格合理就行!

网友B:
我的配件都是从日立机器上拆下来的。现在我们还有一些J300的机器也想处理了。J300-1100HFC4新机一台,J300-1100HFC4二手机一台,J300-450HFC4二手机一台,J300-220HFC4二手机一台,问一下杨明要不要,价格低

网友E:
哈哈,看了半天  原来是张工的帖子啊

再详细点啊   哈哈

网友E:
张工加我QQ390927353,有疑难杂症可以咨询你

楼主:
我不太上Q,要有问题在这儿或打电话给我即可!江阴联光:13952480326

网友B:
我也很少上QQ,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吧

网友E:
台达VFD055B43A

上电故障纪录OCC,OL,运行测3相输出不平衡,更换光藕A4506V,无效,测其他贴片元器件,无损坏,什么原因啊??

和电容有关系不???就差没换电容了!!

网友F:
 有可能就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G:
电容也换了,还是没用

楼主(2009-04-02):
那就模测驱动信号,看是否正常!

网友H:
问题已解决多日,光藕一脚没接到电路,原因,铜片脱落。

张工好久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