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压力变送器和PLC之间还能串显示仪表吗?

楼主(2009-02-26):
我们现有的一个系统有两路4-20mA的压力信号是直接从变送器到PLC,在机柜端没有显示,现想知道压力值,我能不能在信号回路中串个双通道的数显仪表显示压力值,这对原来系统有影响吗?请专业人士给点建议。

网友:
可以。两种方法

1、用隔离变送器,1入2出的。

2、什么都不用,但是确保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负载是多大。假如负载能力大于PLC内阻、线阻、仪表阻之和。那么就可以将仪表串联进去。

网友A:
嗯,距离不远的直接串联进去就行,

没多大功耗

www.zrn360.com

楼主:
谢谢两位,距离不到一百米

网友B:
如果显示仪表可以进行模拟量输出的话是可以串联的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这样的传感器和仪表 , 仪表的模拟输出可以为0~5V 或则 4~20mA

电话:021-64954637-8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