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五口三位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26):
我准备控制汽缸需要有3个外置,有个中间位置。能否用普通汽缸

电磁阀五口三位什么意思,是不是2个输出口三个位置

网友A:
5口:1个进气口,2个排气口,2个向气缸供气的供气口.3个位置,就是电磁阀阀芯的动作位置,位置由两个电磁线圈分别控制向左或向右滑动,线圈断电时阀芯在中间位置.阀芯在中间位置时有多种封闭方式,可按你要求的气缸功能购置.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但是还要看楼主的设备要求和控制精度。高精度下是不行的,要选用别的控制方法了。

楼主:
精度不降低,总动程大约30mm,力量也就20kg左右

需要一个中间位置

网友C:
你要大家邦你设计三位气缸 还是 怎样用5位三通控制你已设计好的三位气缸?

网友C:
如果你已设计好气缸,气缸若有三个进气口表示三个位置的话,就有办法用五位三通实现控制

网友A:
你要求的三位置气缸可以用普通气缸,但是中间位置要加一个位置传感器,气路及控制电路要根据机器的动作来另行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已设计好气缸,气缸若有三个进气口表示三个位置的话,就有办法用五位三通实现控制

三位五通吧,第一次听说三位三通阀

网友E:
模具老兵这位朋友说的很明白啊,我就不在这里多嘴了.呵呵,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F:
电磁阀五口三位一般都是双线圈的,汽缸行程内任意位置停。

楼主:
哦,我干脆用五口2位阀吧,中间位置在电磁阀2个输入口都没有气时自动停到一个不受力的位置

网友G:
看了你的问题感觉电磁阀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气缸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我干脆用五口2位阀吧,中间位置在电磁阀2个输入口都没有气时自动停到一个不受力的位置

看不懂你讲的什么意思,首先两位五通阀没有中间位置,还有一般电磁阀只有一个进气口,用三位五通阀控制因气体可压缩性,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I:
向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机械论坛:

http://www.cncad.net/?fromuid=334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