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加程序锁定怎么加?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9-02-26):
各位师傅!我单位用的是三菱FX2N的,我想把车间的操作台上加上一把锁控开关来锁定PLC的程序,目的是不要一般员工随便操作或改变当前运行条件.

网友A:
在PLC的控制箱上加一把锁,你管着钥匙不就行了

楼主:
因为外面操作台必须和生产的产品变化而变化,在确定谋一产品后可以锁定.

网友B:
用文本显示器或者用触摸屏,在文本显示器或者用触摸屏设置分级密 码,加以限制。

网友C:
你可以用传送指令做一个简单的 密码锁

当特定的 X  同时动作 或者 输入 特定的值后,才能启动里面的 程序!  本人提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