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南京埃斯顿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台南京埃斯顿伺服驱动器现在报警为A 01 手册上说是参数破坏,是参数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fly0218说重新下载参数。怎么才能下载参数?

网友A:
能否重新启用默认参数,很多伺服有这样的功能,建议咨询埃斯顿。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恢复出厂参数设置??
先试试恢复下,不行了,再联系埃斯顿的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