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软启动器,哪家做的比较好的?

楼主(2009-02-26):
软启动器,品牌很多,国内做的厂家也多,不知道哪家性价比最好?

网友A:
我们厂里大部分都用的和平的感觉还行

网友B(2009-05-10):
西安西普的应该也还可以

网友C:
山宇。上海山宇做软起十多年... 可以看看 www.shsanyu.com

网友D:
雷诺尔的可能不错吧?

网友E(2009-07-21):
西普达  西普达XPD电动机软启动器 中国著名品牌产品
  XPD008B-3 XPD015B-3 XPD022B-3
  XPD030B-3 XPD037B-3 XPD045B-3
  XPD055B-3 XPD075B-3
  XPD090B-3 XPD110B-3 XPD132B-3
  XPD160B-3 XPD187B-3 XPD200B-3
  XPD250B-3 XPD280B-3 XPD320B-3
  XPD400B-3
  公司简介:
  卓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无锡,公司一直致力于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陆续向市场推出西普达XPD系列:A型、B型、C型、G型等高性能软启动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软起动器行业的精英团队,公司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物流及服务网络。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专业化、规模化软起动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我们的所有技术只专注软启动器的革新。西普达软起动器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
  软起动器简介
  XPD系列B型简介:
  软起动器简介:
  概述及控制功能
  XPD系列B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作用
  ◆ 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 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 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 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改善工艺;
  ◆ 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 可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 。
  特点
  ◆ 起动方式: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的起动模式及参数设置,可最大程度的使电动机实现最佳的起动效果;三种起动方式:电压斜坡起动——可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限流起动——可有效地限制起动电流;点动——可实现试车调试功能。
  ◆ 高技术性能:由于采用了高性能微处理器及强大的软件支持功能使控制电路得以简化。无需对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即可获得一致、准确及快速的执行速度;高强度抗干扰功能.
  ◆ 高可靠性:XPD软起动器所有电器元件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主控板还须经过72小时高温循环试验和振动试验,从而保证了出厂产品的高可靠性;
  ◆ 优化的结构:独特紧凑的模块化结构及上进线下出线的连接方式,非常方便用户的集成、成套;
  ◆ 多重保护功能 XPD软起动器对电动机的起动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过载、缺相、过热等),可降低集成或成套成本,简化电路。
  ◆ 键盘设置功能:便捷直观的操作显示键盘,可根据不同负载,对起停、运行、保护等参数进行设置、修改

网友F:
我们用过易事达的,也不错。

网友G:
雷诺尔用了几年,不错

网友H(2009-11-06):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将水电阻安装在电机的转子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控制水电阻的大小

网友I:
西普,西茨,雷诺尔,和平的都不错!另外天正品牌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J:
中颐、和平、雷诺尔、西普都不错

网友K(2010-02-11):
北京奥运鸟巢场馆设计了400多台山宇SJ2系列,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效果运行很好。

网友L(2010-06-04):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
大容量软起动装置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设备能力越来越大。20000kW以上高压电机的应用越来越多。它的起动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的变压器——电动机组起动方式只少许地解决了上级电网的电压波动问题,此外还存在耗能大的缺点,其它方面均与直接起动的缺点一样;自耦变压器起动仍存在2~3次冲击,感应过电压也危及设备绝缘;液态式和磁饱和电抗器式起动装置的性能又不尽人意;用高压变频装置来做软起动又存在杂波多、可靠性差及价格昂贵的问题。综合多种情况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是20000kW以上电机起动的最佳选择。为了给人们展示开关变压器技术的优异性能,哈尔滨帕特尔科技公司特把北京燕山石化12000kW电机的软起动装置做成24000kW(当电网容量较好时,最大可起动30000kW的轴流风机)。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公司的专利技术、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起动装置已经问世多年了,它的优异性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起动装置是对可控硅串联式(俗称固态)软起动装置的改进。它克服了可控硅串联技术的高风险、难维修、多杂波等缺点,从原理上保证了该装置的高可靠性和高性能性。
一、燕山石化起动情况
1.燕山石化三催化12000kW高压电机及负载相关参数:
电机:额定功率12000kW,额定电流1322A,额定电压6kV。(佳木斯电机厂生产)
风机:AV-50系列轴流压缩机。(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电网:变压器——电动机组供电方式,20000kVA变压器,电压等级为35kV/6kV
2.起动情况
2007年4月11日上午10:05分光轴起动12000kW电机,最大起动电流3000A(为额定的2.27倍)、起动时间10.4秒、6kV母线电压降30%。起动曲线如下图所示:

2007年4月16日,轻载起动负载静叶开度为22度,最大起动电流为2850A(为额定的2.16倍),起动时间为40s, 6kV母线电网最大压降为25%,起动曲线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两图可见其电压波动率较大,这和系统短路容量有关。该项目是改造项目,原来该系统用于9000kW电机,现改为12000kW电机,系统不变。现在电机电流已做得很小,说明起动装置性能好,如果不能把起动电流控制得很小,电压波动还要大。
二、大电机使用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起动装置无任何风险
该技术的主电路是纯电气可控电路。电路中无不可控元件、功率增大时只要增大开关变压器和可控硅的容量即可,其它部份无需变化,变化部份也就是可控硅增大后的触发问题,而当前容量最大的可控硅其触发电流也只200mA左右,我公司采用的触发板一直超过这个能力,故可靠触发无问题。
我公司当初研制该技术时,电机选用的是100W手电钻,现在做到12000kW都是同一种控制电路。每次容量上的升级(100W 800kW 8000kW 12000kW)都是一次安装起动成功,功率放大了12万倍。现在如果从12000kW上升到60000kW,功率只放大到5倍,肯定是无问题的。
开关变压器并联技术大大优于可控硅一般并联技术
均流效果好。我公司在8000kW以上装置中已经采用了开关变压器并联技术,它不是简单地把两只可控硅并联,而是通过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并联,这时次级漏抗(只占变压器漏抗的1/2左右)参与均流,故均流效果在95%以上。功率超过12000kW之后,由于多绕组出线不好布置,故采用两台开关变压器并联技术(只原边并联),此时全部漏抗参与均流,故均流效果相当好。我们曾做过两台315kW的软起动装置并联起动630kW电机,两路电流完全一致。
针对当前国内20000~30000kW电机应用较多,人们又担心并联效果不佳的情况,我公司在燕山石化做了一个并联示范项目。该装置采用二台开关变压器并联,最大起动能力可达30000kW电机(用于燕山12000kW电机是大马拉小车),起动过程中两路电流完全一样。据此,用户可以不必担心并联均流问题。
根据晶闸管的工作性质,我们可以相信该装置用于24000kW电机的情况是与在12000kW电机的均流情况是一样的:因为采用开关变压器并联之后,均流的效果已与晶闸管的参数差别关系很小,主要与变压器的短路电压有关。
那么,该装置现在用于12000kW,怎么能说明它可以用于24000kW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用一拖多的情况来反证: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一拖多时对电机的大小没有要求,比主电机小多少都没关系。比如有一台用于10000kW的起动装置也同时用于起动1000kW电机,即就是说,只要装置是按10000kW设计的,如果它能顺利起动1000kW电机,则也必定能顺利起动10000kW电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晶闸管的工作原理来说明:众所周知,晶闸管内部的PNPN结构相当于二个正反馈的三极管,只要有一个足够的触发电流,则内部便形成电流正反馈,很快达到饱和电流。在电路中该饱和电流与外电路的情况有关,当外电路电阻小时电流大、当外电路电阻大时电流小,这即是电子开关器件的性质。在该装置中晶闸管是按能达到30000kW的能力设计的,现在用于12000kW电机上能顺利工作,说明晶闸管的触发电路等控制环节都正常,它一定能顺利起动24000kW电机。
三、在河北新金钢铁的起动情况
继2007年4月在北京燕山石化成功投运一套12000kW一拖一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起动装置后,于2008年3月在河北新金钢铁投运了一套14000kW一拖二装置。
1. 电机及负载情况
电机为上海电机厂生产的,型号为YGF1000-4,额定功率为14000kW、额定电压10kV、额定电流916A。
负载为陕鼓生产的轴流风机,型号为AV56-13。
2. 空载起动情况
2008年3月13日空载起动电机,起动最大电流2000A(2.18倍额定电流),起动时间21s,电网压降20%。
空载起动电流曲线如下图所示。

3. 带载起动情况
2008年3月29日带载起动电机,由于起动时的电源为临时电源。考虑到这种情况,经过计算后将起动参数重新调整,一次起动成功。起动最大电流2100A(2.29倍额定电流),起动时间40s,电网压降23%。
带载起动电流曲线如下图所示。

4. 用户对起动情况的评价
1)起动平稳,起动电流平滑,起动电流小。
2)起动情况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3)重复起动一致性高,并可连续多次起动。

四、更大电机的起动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首钢曾发生35000KW高炉鼓风机一个多星期才起动起来的事例。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五、结语
用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起动大电机示范项目消除了人们的疑虑,解决了大电机起动国产化的问题,在国家大力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热切欢迎有识之士早日使用国内技术,有利自己,有利国家。

网友L:
哈尔滨帕特尔公司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动机软起动装置: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专家研发的可控硅正反并联来控制电流专利技术,是无级的国内其他品牌(高压固态可控硅串联技术生产的除外)都是有级的,而能说做6万kw功率电机的寥寥可数,所以如果想推荐使用国内性价比相对好的软起动器是当之无愧首选。

网友M(2010-11-30):
深圳市华太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国际先进节电技术引进和最新节电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坚持走“开发节能环保产品”之路,在引进国际最新节电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研制,开发了趋于行业领先地位的“节电博士”系列节电产品,并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的相关认证。“节电博士”针对各行各业用电设备的具体工况,采用不同的软件节能,是“节电博士”的精髓所在。产品节电效果显著,性能稳定,节电率高达10%—30%,使用寿命在10年以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工厂、冶炼、矿山、油田、化工、商场、高速公路等行业。

    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在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形成了“科技创新、节约能源、再造财富!”的企业宗旨,在注重产品质量、节电效果和效益的同时,并可根据用户不同需求及用电设备状况,为用户量身定做全面的节能方案,帮助用户减少能源消耗、节约用电、降低成本,为国家、为企业、为用户再造财富!

    公司拥有完善的市场销售网络和优质的售后服务,业务范围已涉及全国各地,公司期望与各地有识之士结为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欢迎各地精英与我们携手并进,共创人类环保节能事业的辉煌。

网友N:
王婆吹牛大会开始!!

网友O(2011-05-28):
银河捷普的很好啊内置旁路

网友L:
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你软起动装置的首选品牌。

网友P(2011-12-25):
电机软启动器/变频器/软起动器
CMC系列软起动器优势

CMC系列软起动器是基于AB、ABB公司软起动器先进控制理念和国内供电现状开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相比国内其他品牌软起动的优势:
(1) 人员:公司核心研发人员长期从事电气传动方面,具有丰富工厂经验,可以保证产品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每年投巨资研发
国内一般厂家产品几年如一日,不改进产。或模仿,没有自己核心技术产品。
(2) 软起动器规格多,西驰公司开发了CMC-P普通型,CMC-L数码型,CMC-S智能型,电压380V、690V、1140V 可满足不同用户要求。
国内一般厂家产品规格单一。
(3) 结构紧凑:CMC系列软起动器由上层控制盒和下层功率器件组成,黑白分明。方便拆卸。控制器(集电源,主控板,触发板于一体)增加可靠性
国内其他厂家一般控制板和功率器件装在通一箱内,不方便拆卸体积就增大。
电源,主控板,触发板 有三块板组成。
(4) 起动方式:限流起动,斜坡起动,限流起动+斜坡起动
CMC-S型还能附加转矩突跳功能。满足不同负载
国内一般厂家只有限流起动或斜坡起动,不能满足不同负载。
(5) 软停车:西驰公司软起动软停可直接在面板上设置时间长短
国内一般厂家都宣传有此功能,但真正在现场应用的不多。
(6) 电动机微机保护功能:
本公司设计时直接和电流表共用外置互感器方式,因此被旁路后CMC软起动可看成电机综合保护器。不需加热继电器。
国内一般厂家为内置互感器,保护功能不完善。需加热继电器。
(7) 操作界面多:
CMC-P型为4个拨码开关和4个指示灯
CMC-L型为数码显示NOKIA键盘操作
CMC-S型为汉字显示NOKIA键盘操作
国内厂家一般为数码显示,不直观,不方便操作
(8) CMC-S智能型独有功能:
a) 全中文操作界面;
b) 模拟信号输入输出功能;
c) 通讯接口:RS485接口;
d) CMC-S智能型目前已成功集成在MCGS组态软件中,另外开发出基于PROFIBUS的通讯模块;
e) 多种宏控制功能;
f) 双参数设置功能;
g) 故障记录功能
h) 实时显示三相电流、平均电流、进线电压、模拟输入口电流百分比;
西驰CMC-M系列软启动器型号
规格型号 适配电机(KW)额定电流(A)
CMC008-3 7.5 18
CMC011-3 11 24
CMC015-3 15 30
CMC018-3 18.5 39
CMC022-3 22 45
CMC030-3 30 60
CMC037-3 37 76
CMC045-3 45 90
CMC055-3 55 110
CMC075-3 75 150
CMC090-3 90 180
CMC110-3 110 218
CMC132-3 132 260
CMC160-3 160 320
CMC185-3 185 370
CMC220-3 220 440
CMC250-3 250 500
CMC280-3 280 560
CMC315-3 315 630
CMC400-3 400 780
CMC470-3 470 920
CMC530-3 530 1000
CMC630-3 630 1200

网友Q(2014-02-21):
很好,MACASE机箱,深圳迈肯思科技

网友R(2014-11-20):
    我公司也做变频器的,需要请联系吧

网友S(2015-03-16):
我们公司做软启动器,变频器的。启功电气CGR系列软启动器——国产软启动器品牌!

产品最大的特点是:质量可靠,性能稳定。

网友T(2016-04-13):
青岛有一家拓普力达软启动器,是西安西普原班人马制造,保修期两年,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T:
我公司主营拓普力达软启动器,是西安西普软启动器的替代产品!保修期两年,升级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里大部分都用的和平的感觉还行

我公司主营拓普力达软启动器,是西安西普软启动器的替代产品!保修期两年,升级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U(2016-05-16):
深圳易盟一特的软起动和起动柜质量稳定 价格实惠 性价比高

网友V:
还有更多好的厂家 可以百度知道里面的推荐

网友W(2016-09-06):
最好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公司有在做软启动,用料我很清楚不错的,价格很低,有兴趣可以搜下,上海民熔

网友X:
联洲软启动器,质量硬扎,保用5-10年,价格又便宜

网友(2016-12-03):
雷诺尔、西安的西普,上海的山宇,,,

网友Y(2019-01-21):
软启动器属于斩波控制,工作原理决定了这个狗屁玩意是最大的谐波干扰源,个人意见是禁止使用

网友Z(2020-03-03):
10年过去了,厂家们前赴后继的在这种帖子下留言,唉~~~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