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变频器才算矢量控制?

楼主(2009-02-26):
对矢量控制一直疑惑,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

刚好今天有个机器有点问题,上面一台3.7KW的电机是变频器驱动,变频器是V/F控制和矢量控制可选的。就想试一试到底矢量控制有什么不同。

于是先按说明书上的对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又对应电机输入相关参数,让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自动学习,检测相关参数,一且设置完毕。

我一直认为所谓矢量有一个特点就是低频时力矩比较大,于是把频率设为1hz,让电机运转,但不一会变频器故障,过电流了。复位后重新启动,从变频器上可以读到电流值达到8.5A,基本达到额定运转电流了,这可是空电机运转,没有任何负载的!为什么电流这么大?本来想试试矢量下能不能把电机轴用手抓死的,也试不成了,但感觉这个矢量也太差了!

重新设成V/F控制,1HZ下运转,电流只有2A左右,用手可以抓死电机轴,也可以让轴反转,提高转矩提升到9(最高只能到10),依然可以用手让电机轴反转,并且感觉力度差不多。难道这个转矩提升功能也是虚的?

并且当频率设为0.7Hz时,电机不能正常运转,一抖一抖的爬行。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在说,低频时起动力矩大,1Hz时可以达到150%,如果真这样,手就应该抓不死的。

各位可以对此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是很疑惑!

楼主:
为什么矢量模式下空转电流大到出现OL?

网友A:
可能是假的矢量模式,广告,

其实有多少厂家能做到1HZ达到150%的力矩,就是有也基本带不动过流报警了。

这种变频器性能低频(基本上是2-5HZ以下时)性能很差,不稳定。

看你的变频器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了,现在国产的变频器打的矢量控制的牌子,其实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

网友B:
真正的电机矢量控制应该是对电机的磁通链进行直接控制。矢量只是一种描述物理量方向(或相位)以及大小(或幅值)的概念,有些所谓矢量控制只是借用了矢量这个概念而已,如:电压矢量控制,电流矢量控制等。由于直接检测电机的磁通来进行控制很难做,因而只好通过检测电机的电流和电压后再通过数学模型进行转换以达到间接控制电机磁通的目的,也就是说,以电机磁通为控制目标的变频器算是“真正”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网友C:
威灵系列变频器 是威灵控股授权我公司 生产的 一个 品牌

浙江美之源科技有限公司隶属台湾美之源集团 先后与美的集团合作生产美之源变频器

公司旗下 两大 品牌 美之源变频器 威灵变频器 美之源软起动器

0577--61377061 13868710196 价格优惠 恒转矩变频器 550元起

3个月包退,半年包换 整机免费保修2年 欢迎 选购!
台湾美之源集团变频器事业部招聘:
一.分公司总经理.
  熟悉运用ISO9001体系运作规则,电子专业,工作热情搞,责任心强,相关行业五年以上管理经验.
二.品质负责人.品质工程师,相关行业五年以上经验.
三.变频器硬件,电路设计工程师,五年以上经验.
四.生产主管,相关行业三年以上经验.
五.客户服务(安装,调试,维修)工程师,三年以上经验.

六.销售经理 ,销售专员 ,销售工程师 20名,兼职也可!
有意者请来电13868710196,随时欢迎行业精英加入!
                            台湾美之源集团
                           浙江美之源电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