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大师指点一下,eview触摸屏与西门子PLC之间是怎样通信的?

楼主(2009-02-26):
请大师指点一下,eview触摸屏与西门子PLC之间是怎样通信的?即怎样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屏,大的和小的是不同的,然后根据屏的说明连接屏和cpu,eview屏和西门子plc通讯plc的数据块必须是从db10开始,db10以下的屏不认。然后就可以在屏上建立显示域,然后连接plc的db了!具体在说明上很清楚的,如果不清楚可以加我的qq我们讨论:290348082

网友B:
楼上说的是300的 和200的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1.2楼指点,有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