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模式下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
在使用速度控制模式时,输入的电压为零的时候 理论上电机对应输出为零速度。但是实验过程中发现电机还是有速度的。尤其在给的电压值很低时,电机的转速好像有点不稳定。
还有就是  电机零速度对应的电压 好象是一个很小的电压范围,并且没每次断电后重新上电,这个范围都有变化 。偶尔变化还比较大。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完全正常!属于模拟指令接口的零点偏移,伺服一般都有零点偏置参数,安川也有,建议查阅该参数,改改看速度的变化趋势,直到调为最小,不过很可能挑不出绝对的零速来,要有心里准备哟!

网友B:
恩,同意1楼,选择模拟量控制不是很准确,毕竟0到10的电压,要控制0到3000或是更高的速度范围。

你可以试试零速锁定输入,是驱动器上的一个引脚

网友A:
日系通用伺服的零速锁定功能实际上是借用了位置环的定位态。

网友C:
我用的是三菱电机,模拟指令在接近于零伏时,会有漂移现象。当给电时制动功能打开时这种现象就更明显,此时电机就处于动态制动状态,遇到漂移就会转动。

网友D:
这个现象很正常的,在模拟量控制情况下,由于零漂的原因,基本上不是处于绝对零速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用伺服本身的零漂调整功能,但这个有一定的缺点,就是有更新周期;二是用伺服的零速锁定输入,也就是说,多接一个引脚,当要停止的时候,接通该引脚,让伺服控制信号不起作用。

楼主:
每次重新上电之后 “零速度”的区域会有变化   偶尔变化还很大
这个对控制的效果影响挺大的  这个问题 大家都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A:
这就是模拟控制的弊端所在。

网友E:
每次重新上电之后 “零速度”的区域会有变化 偶尔变化还很大
这个对控制的效果影响挺大的 这个问题 大家都怎样解决的呢

做闭环控制.

网友F:
那有一些没有办法或者不需要做闭环控制的场合呢?比如说有的只需要用电位器进行调速,没有上位机的场合。

网友E:
那有一些没有办法或者不需要做闭环控制的场合呢?比如说有的只需要用电位器进行调速,没有上位机的场合。
这样的话,“零速”是要单独控制的。比如接零速锁定、控制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