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台达伺服 和 omronPLC 控制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现在用台达的伺服ASDA-A 和OMRON 的CP1H-XA40DT-D做试验,PLC能正常输出脉冲 为什么伺服就是不运转呢,好像也接不到脉冲信号。 PLC 输出脉冲 能看到灯亮,我将线并到输入侧 能看到有脉冲输入,为什么伺服就是借不到信号呢

网友A:
把伺服的控制线理清,看说明书12-39页,把每根线的含义搞清。提醒你将17、35端子短接

网友B:
伺服还要接很多线啊,如急停、LSP LSN SON 等,还有参数也要设一下最低速度。。。。

楼主:
谢谢 大家 我试试 我现在除了脉冲都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