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缓冲罐容积怎么确定

楼主(2009-02-26):
隔膜压缩机,出口流量测量很不稳定,压缩机出口压力30Bar 波动2Bar 我们原来的缓冲罐太小了,只有0.03M3,我想换个缓冲罐,就是不知道这个容积怎么来计算。请大家指点,最好有设计方法。

网友A:
你的压缩机出口流量有多大?要求控制压力波动多大?比如你的压缩机流量按1个大气压5立方米,要求波动小于1bar,那么你就需要把这个流量换算成30bar时你的缓冲罐内多了多少体积的气体,然后PV/T=C来计算。那么PV=C,所以压力和体积成反比,如果要求压力波动小1%那么罐的容积就应该大于这个流量换成工况下的的体积流量的100倍。这样才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