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与三菱PLC(型号FX2N-48MR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是个新手,在做毕业设计,前几天导师给了个HITECH的PWS6600S-S的触摸屏,什么说明书啊,软件都没有!

后来经过自己几天的摸索,终于解决了触摸屏与电脑的通讯,可以用ADP6编的一个简单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上

但,现在我想尝试将触摸屏与三菱FX2N-48MR通讯的时候却出现了错误,提示:"通讯异常 COM2:Connection 1"

三菱FX2N-48MR只有一个8针的母口,我将线与触摸屏COM2口(25针)连接

触摸屏内部设置:PLC COMMUNICATION PORT为COM2

三菱FX2N-48MR的程序已经编好

触摸屏的程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保持型的按钮,其中变量写至X0

我想通过该触摸屏的该按钮实现对PLC输入口X0的触发

希望各位能帮帮我,万分感激!!!

楼主:
拨位开关为3.4.7.8.9.10为ON,其他为OFF

网友A:
连线对了? 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
通讯参数设置,能具体点吗?

网友B:
不要用X0,换M0,X0不要用来写

网友C:
那你要看下是不是支持RS422的?我用臺達RS232和FX-2N-128MR通訊業是不行的,要RS422的

网友D(2009-04-15):
拨码5,6在off位,那么屏的通讯参数是在ADP软件中设定的,不是在屏里设的。

在软件中“应用”-“设定工作参数”-“连线”中设定好与plc通讯的参数,选好com口,与FX2N通讯时用com2口,422接线方式。

网友E:
拨码5,6在off位.

网友F(2009-06-19):
我的和电脑也连不上,谁帮一下?

网友G:
以前我用的1711的屏很好用,最进改用PWS6600S-S的触摸屏后,想删除PLC的资料和读取资料就没反应了。

哪位兄弟指点下

网友H(2009-07-30):
在软件中有工具栏中.“应用”-“设定工作参数”-“连线”中设定好与plc通讯的参数,选好com口,与FX2N通讯时用com2口,422接线方式。插入三菱FX2N-48MRplc的42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