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v电机如果用380v电源供电,电机会怎么样?不带负载

楼主(2009-02-26):
690v电机如果用380v电源供电,电机会怎么样?不带负载.要是用380V的变频器拖动怎么样呢

网友A:
电机发热

网友B:
690v电机如果用380v电源供电,电机低速运行,发热严重。要是用380V的变频器拖动,变频器会报警保护

网友C:
690v电机如果用380v电源供电,那就要看电机的连接方式是“Y”还是“△”,如果690V电机的接线方式是“Y”,采用380V供电,只要将其改成“△”就行了。

网友D:
支持3楼的说法。

网友E:
不带负载,一半频率一下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