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anfoss 2800 3KW变频器上电显示Err15

楼主(2009-02-26):
danfoss 2800 3KW变频器上电显示Err15,更换控制板还是这样,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助各位高手啦,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部分有一路电压不对就会跳ERR.15

网友B:
把驱动小片换了就好了,昨天刚这样整好了一台

网友C:
丹佛斯的技术交流很少么?楼上的,你说的驱动小片是哪个呢?是电源边上的那个小板,还是什么?

网友D(2011-09-02):
驱动小板代价太高

网友E:
欧系变频器就是叫你买得起修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