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水泵都说省电,我用着反而比水罐供水费电

楼主(2009-02-26):
11KW水泵,一般运转频率在40Hz左右,供水量并不大

平均每小时耗电6度多点

网友A:
..............晕。。。。。。。。。不是吧..................

网友B:
你说的没错,是否省电是比较出来的,你拿根本不用电的水罐(依靠重力供水),当然费电。

所谓变频省电,是系统中有多余的水压,有多余的供水量,只有这样,才需要变频降低供水量、降低水压,才能省电。否则只能多耗电。

楼主:
压力无塔供水水罐,不是高塔水罐

网友C:
11kw的电机一个小时的耗电是11度电左右,你现在是6度电,你说是节能还是不节能?

网友D:
怎么可能节电?比如四层楼,每层用水一吨,所以只需一吨提到四楼,一吨提到三楼,一吨提到二楼,一吨不用提。而用水罐,则需把所有四吨水全部提到四楼甚至5楼,明显耗能

网友E:
应该不会吧,期待中///////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通讯网 X通讯网
积分:6023
帖子:4276注册时间:2004-7-9 14:08:00 5楼 回复时间:2009-2-27 22:21:32 怎么可能节电?比如四层楼,每层用水一吨,所以只需一吨提到四楼,一吨提到三楼,一吨提到二楼,一吨不用提。而用水罐,则需把所有四吨水全部提到四楼甚至5楼,明显耗能

**************************

不过水罐供水,压力够了就停,变频压力够了还得转,已停就没有压力了

空转耗电量也不小,更何况维持0.4MPa压力

网友F(2013-02-01):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节电?比如四层楼,每层用水一吨,所以只需一吨提到四楼,一吨提到三楼,一吨提到二楼,一吨不用提。而用水罐,则需把所有四吨水全部提到四楼甚至5楼,明显耗能

通讯网讲的很有道理。怎样解决呢?总不能分四个水管分别供水吧?

每楼设一个水箱,有电磁阀和总水管相连,轮流对各楼水箱充水。是不是能节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网友D X网友D 积分:6023 帖子:4276注册时间:2004-7-9 14:08:00 5楼 回复时间:2009-2-27 22:21:32 怎么可能节电?比如四层楼,每层用水一吨,所以只需一吨提到四楼,一吨提到三楼,一吨提到二楼,一吨不用提。而用水罐,则需把所有四吨水全部提到四楼甚至5楼,明显耗能 **************************不过水罐供水,压力够了就停,变频压力够了还得转,已停就没有压力了空转耗电量也不小,更何况维持0.4MPa压力

兄弟的管路设计有错误,当然耗电。

变频供水可以依靠管路储存水压,水泵出水管有逆止阀,当用水量下降到0的时候,水泵是不需要转动的,变频器进入休眠状态,管道内压力一直会保持(实际会慢慢降低),当有用户用水时,管道压力立即下降,变频器苏醒,水泵开始运行,保持管道压力。

网友I:
变频供水主要解决无塔恒压供水,是不是节能要看具体情况,比水塔耗电大,基本是肯定滴!

网友J(2013-09-09):
引用 网友I:
变频供水主要解决无塔恒压供水,是不是节能要看具体情况,...

水塔一次打满停机慢用,用完再打。

变频器是保持恒压。

XW:是不是具体点,比如水罐打水10分钟,用水也是 10分钟,打水时12.6KW,平均是6.3KW。

东方:可以呀,用变频器,维持0.4MPa即可,而水罐底部,必须有40米高,才能在停机时保0.4MPa,这还不够,要有一定的储水量,比如有10米高,这样,水泵功率就要满足0.5MPa才行。从这点看,还是有节能可能的。

XW:但是楼主说“变频压力够了还得转,已停就没有压力了,空转耗电量也不小,更何况维持0.4MPa压力”

第五纪冰川:变频供水可以依靠管路储存水压,水泵出水管有逆止阀,当用水量下降到0的时候,水泵是不需要转动的,变频器进入休眠状态,管道内压力一直会保持(实际会慢慢降低),当有用户用水时,管道压力立即下降,变频器苏醒,水泵开始运行,保持管道压力。

XW:这是什么管路?怎样存储水压?

东方: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小水塔?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方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变频供水主要解决无...

欢迎东方的回归,找你好久了。

东方兄方便的话联系我    Q:81961300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通讯网讲的很有道理。怎样解决呢?总不能分四个水管分别供水吧?

每楼设一个水箱,有电磁阀和总水管相连,轮流对各楼水箱充水。是不是能节能?

1、采用分层分压供水方式;

2、“每层设一个水箱”,下层给上层供水;

3、高层可以2分、4分、8分,4分就可以节约60%的电费!

网友M:
4、改起了来也很方便,把原来的总水管按层分段,每段下端连接水泵,上端连接上层水箱;

5、最下层水箱最大,最上层水箱最小!每层供水本层水箱!

网友M:
6、用通讯网的话说,1层水箱4吨,2曾箱3吨,3层水箱2吨,4层水箱1吨;

7、1层水泵提水3吨,2层水泵提水2吨,三层水泵提水1吨!

网友M:
8、这样和4吨水都提到4层,可节电:

1-(3×1+2×1+1×1)/(4×4)=1-6/16=10/16=63%

网友M:
9、如果1楼用水量多是2吨,那么节电

1-(3×1+2×1+1×1)/(5×4)=1-6/20=14/20=70%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节电?比如四层楼,每层用水一吨,所以只需一吨提...

 他说得非常好。用大众化的知识说明了水罐耗能的原因。的确。白白的把很多水提高到了一个不必要的高度。

但是

他忽略了一点。要一直保持这5楼有水压,但是没有人用水的情况下,水泵也要消耗能量去达到一个出口压力。我承认,这个时候的水泵输出为0 。但是电机吸收功率不为0 。这是浪费电最显浅的原因。

大家生活经验都知道。水龙头是开着的时间多还是关着的时间多呢?而恒压供水的水泵电机变频器有没有一刻是关的呢?

显然。这个问题我们面对着一条非线性的经济曲线。

网友N:
建议在节功的时候用“节功”字眼。在节电的时候才用“节电”的字眼。因为用了电不等于水就上去了。容积泵的话可能可以比较接近,但是离心泵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变频供水主要解决无塔恒压供水,是不是节能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M:
10、把原来的粗水管换成3个细水管,分别用三个扬程不同的水泵,把水送至2层、3层、4层!这种方法可以叫做“分管分压”供水法;与上述“分层分压”供水各有利弊!

网友M:
11、用“高层水箱”比用“基层高压灌”要好!造价低,施工、维护要方便!

网友P:
水塔或充气隔膜罐是最省电的供水系统。之所以都用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是因为不用建水塔和采购隔膜罐。

水泵在额定转速时效率最高,转速与功率成2-3次方的关系,转速下调时,流量下降的更快。

网友J(2014-06-15):
引用 网友P:
水塔或充气隔膜罐是最省电的供水系统。之所以都用变频调速...

 李兄讲的是离心泵吧?

XW:那用什么泵呢?

东方:如容积泵,它是依靠活塞、柱塞、齿轮或叶片等工作件在泵体内作往复运动或回转运动,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XW:和水塔或充气隔膜罐供水系统相比,能节能吗?

东方:先看水塔有没有节能的潜力可挖?首先,水塔的高度就需要有额外的能量,而恒压供水这部分可以省掉,而水泵要达到最大的高度,扬程一定得超过它才行,每次开机都是最大功率,这会有浪费。

XW:但一旦打满水就停,也就不耗电了,而恒压供水还会转个不停,空载也耗电。

东方:如果深夜没人用水了,恒压供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的。轻载时转速很慢,用电也是很少的,但节省的扬程是实实在在的。

XW:到底对不对,要试过的说才行。

网友J:
看来,有的变频恒压供水也有配备隔膜压力罐。但是,这不应是标准设计吧?

XW:为了降低成本,就不应再配置压力罐了?

东方:是的。下面是转帖内容,不知有没有道理?

<此处内容被屏蔽>转帖<此处内容被屏蔽>

变频恒压供水是指在供水管网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出口压力保持不变的供水方式。供水管网的出口压力值是根据用户需求确定的。传统的恒压供水方式是采用水塔、高水位箱、气压罐等设施实现的。

近年来,随着变频调速技术的日益成熟,其显著的节能效果和可靠稳定的控制方式,在供水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对水泵电机实行无级调速,依据用水量及水压变化通过微机检测、运算,自动改变水泵转速保持水压恒定以满足用水要求,是目前最先进,合理的节能供水系统。与传统的水塔、高位水箱、气压罐等供水方式比较,变频恒压供水不论是投资、运行的经济性、还是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自动化程度等方面都具有优势:

(1)高效节能。与传统供水方式相比变频恒压供水能节能30%-60%。

(2)占地面积小,投入少,效率高。

(3)配置灵活,自动化程度高,功能齐全,灵活可靠。

(4)运行合理,由于一天内的平均转速下降,轴上的平均扭矩和磨损减少,水泵的寿命将大为提高。

(5)由于能对水泵实现软停和软起,并可消除水锤效应(水锤效应:直接起动和停机时,液体动能的急剧变大,导致对管网的极大冲击,有很大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