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信号怎么取?

楼主(2009-02-26):
有些疑问请教大家,伺服应该属于半闭环控制的,当伺服电机后端的旋转编码器通过CN2连接到伺服驱动器时.伺服驱动器里是不是就自动做了脉冲补偿.还是需要从CN1中的旋转编码器输出再接入PLC的输入.来在程序里与发出脉冲做下比较呢.有些不太明白,希望有人可以讲解下~

网友A:
.还是需要从CN1中的旋转编码器输出再接入PLC的输入.来在程序里与发出脉冲做下比较呢.

通常不需要.

网友B(2011-12-09):
对:刘岩利 关于

.还是需要从CN1中的旋转编码器输出再接入PLC的输入.来在程序里与发出脉冲做下比较呢.

通常不需要.

取+-以及ABZ里任一信号吗?

好像这个编码器是AB相正交的?AB90度 phase difference+zero signal

内容的回复:ovm2-25-2mht接入台达伺服的CN1用来和伺服电机做同步,以脉冲咧+符号的方式接入,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C(2012-06-25):
有从伺服里读取编码器信号的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