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内容被屏蔽>钻的开关接不好,难以启齿,,,,

楼主(2009-02-26):
维修电工干了十多年,自以为还行,可是:今天正在值班,一施工单位的师傅拿一手枪钻说开关的线掉了,要接一下。这点小事立马操刀开始,见钻的外壳已拆开,是一调速带正反的钻,开关上共8根线(两电源,6根到马达)已掉6根,万用表量过得知,定子的有两组9欧12欧,转子一组10欧共6根线出,没有电容。调速是已无极旋钮和转向及启动开关封装在一起,只有8个出线点。分析:该是一串极电机,不明:无极旋钮该是可控硅调压调速,可定子的两绕组怎么接?转向应是改变串接的转子绕组的首尾呀?于是翻阅手头的两本电工手册也没见到有用的原理图,一时茫然........那人见状,打个电话,就这么拆开着拿走了,独留下我发愣。回过头来想想,啥牌啥型号也没记..........如此哪位解惑?谢谢

楼主:
那位有资料请给我一份,免得下次依然茫然。。。。

网友A:
不知而后学

楼主:
确实,不知而后学,他山石概括的好

网友B:
不过那人也不够意思,明明是他自己拆开得乱七八糟,又弄不好了,却拿来找你修,也不知道他先前动过什么没有?只是告诉你开关线掉了,没准还有什么东西被他拆下来却没有告诉你呢!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了!你也不必太过内疚,他有本事就别麻烦别人,还是自己修啊

网友C:
            现在的东西是越做越先进 ~!也越来越复杂化~~~~~~~~~~~~~~~~~~~~~~~~~~~~!~!做这行难哦 ~!~!说丑的 ~ 修不好~别人的话也来了 ·说么比电工啊 连个开关都接不好~!东的西的都来了 ·!!我们以前厂的有最种是还·  一个员工跟我们维修的有的小过节·  他那天晚上他把设备上的几根线掉换了一下只有他最清楚换的那几根·!!!!!!!!!!!!!~设备开不鸟鸟·!就去找电工咯· ~!  查了半天都冒查出问题~~!~!~!~~~~~~~·好 ~!!!!!!!!那写比要味的话就来了 ~!    把那个电工瞎招皮一顿~~~~~~~~~~~~~~~~~!~~~~~~~~~~~   你说最后种人缺不缺德哦 ~!~!~!~

楼主:
是的,4.5楼说的我有过同感!修好了说声谢谢,没修好时都说了什么,,,,,

不过好像现在想通了,许多时候都是随他说去吧!

网友D:
呵呵,心态放宽点,没办法,只有多学点,才不会被看扁

网友E:
是啊

我们把自己搞不清楚的东西用来激励自己去学习, 他们说,我们虚心接受,过激的言辞,我们跟他理论,不行的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PK他~!

网友F:
大家说的这些我都是深有感触啊,别人不管你搞没搞过,他就是认为你应该会的.你修的慢了点.他难听的话就来了.就烦这种人了,有时候把我惹火了,就说修不好了,晾他几天再说.电工网www.diangongw.cn感触

网友G:
求解,楼主研究出来了吗?请贴上原理图

网友H:
这种电钻就是正反转不是切换转驱的是切换定子的俩组线圈如:第一组线圈为9R为  A   B  第二组12R为      C    D    在切换正反转时AC    BD连接时为正转 .  AD    BC连接时为反转 .切换定子的  N   S 电极.  电驱与电源连接就不用说了吧        图 传不上去

网友I: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J:
这种手电钻我也第一次听说,手电钻一般是串激的,主要是把开关的触点搞清楚,就不难把线路接起来。

网友K(2009-08-13):
到底怎么接,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