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其他品牌的plc控制力士乐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02-26):
是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这里还有好几台18版的机器,近来坏的比较频繁哈,坏了后现在国内的备件也没怎么有了(淘汰了嘛),换23版吧,我又不喜欢plc和界面在一块,动来动去还总是容易坏,备件也比国内其他品牌贵很多(嘿嘿)所以我就想改了他,大体配置如下阿

18版本主机,plc和伺服驱动器通过sercos连接到cnc板卡,现场总线用interbus连接远程io,其实就是plc板,cpu板cnc板坏的比较多,所以最好可以把这三个都换掉,个人希望换成ab的,当然有更好的方案希望各位大哥不吝指点下

主要的问题大概是,力士乐的伺服可不可以用别的伺服模块驱动以及如何寻址    再就是,远程模块有没有可以挂interbus的,我知道西门子的可以,可是具体方案不会阿,大哥们指点阿

楼主:
昨晚找了一万的相关资料,看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组态软件哪里下载,有没有谁知道啊

楼主:
我看到有用西门子的,确实,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有profibus接口,在西门子硬件组态里安装。gsd文件后可用,可是需要更换通讯板卡,我想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在ab上阿,难道没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好像可以//////////////////////

网友B:
AB 的5000系统,用光缆可能无法与力士乐驱动通讯,没试验过..这样替换不经济

网友C(2009-04-12):
MTC控制系统的18版是博世力士乐公司的一个非常老的系统,在轮胎机械中应用非常多。由于该产品已经停产品多年,目前备件比较贵。

如果采用其他品牌的控制器,将会带来DKC驱动器的SERCOS接口应用上的更大难度,并且相当于控制系统全部改造。

目前处理的最好方法是采用博世力士乐的MLC产品对该设备进行改造,而且改造成本比较低。MLC与DKC驱动器可以直接SERCOS光缆连接,对伺服系统的硬件不需要改动。该方案已经开始进入实际的应用。

网友D:
请问您是那个厂家的,我们可以帮你做,可以保留驱动器和电机,只是更换一个plc

楼主:
楼上是什么公司的,我个人联系电话13789839699

网友E:
搞系统改造很有意思,前提是懂得每一个接口的信号流。

网友F(2010-11-15):
德国包米勒伺服驱动器可以驱动第三方电机,另外可以选配相用的通讯卡,除了三菱的CCLINK,目前主流的通讯都支持。

网友G:
其实最该推荐的是德国的Schleicher CNC/PLC 系统,他们在德国与博士伺服就是合作伙伴,如果楼主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383713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