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一个小问题...新人求解答

楼主(2009-02-26):
彩灯问题...i0.0启动...8个灯依此点亮..亮一个熄一个

i0.1启动.灯每2秒亮一个..且前一个不灭...直至灯8灯都亮了.所有灯同时灭 循环

为什么...我点了i0.0依次点亮步骤没反应..点了i0.1 点亮保持步骤可以正常执行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A I0.0
MOVB 1, QB0
Network 2
LDN I0.1
AN T37
TON T37, 160
Network 3
LD T37
RLB QB0, 1

Network 4

LD I0.1
AN T38
TON T38, 1800
Network 5

LDW> T38, 0
AW<= T38, 1600
= Q0.0

Network 6

LDW> T38, 200
AW<= T38, 1600
= Q0.1

Network 7
LDW> T38, 400
AW<= T38, 1600
= Q0.2

Network 8
LDW> T38, 600
AW<= T38, 1600
= Q0.3

Network 9
LDW> T38, 800
AW<= T38, 1600
= Q0.4

Network 10
LDW> T38, 1000
AW<= T38, 1600
= Q0.5

Network 11
LDW> T38, 1200
AW<= T38, 1600
= Q0.6

Network 12
LDW> T38, 1400
AW<= T38, 1600
= Q0.7

网友A:
建议你用移位指令写这样程序简单而且很直观

网友B:
多看看定时器的应用.

网友C:
问题出在SM0.1上.

因为SM0.1仅在PLC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是接通的....把SM0.1去掉,并在I0.0后面加上上升沿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出在SM0.1上.

因为SM0.1仅在PLC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是接通的....把SM0.1去掉,并在I0.0后面加上上升沿P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C:
还有1个原则性的错误:

输出Q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

你的程序中每个Q0.x输出出现2次(1次体现在QB0中),这样只有后面的Q0.x才有效.

网友C:
LZ,修改一下,实试通过.

楼主:
谢谢了...我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