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

楼主(2009-02-26):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应该有36v  220v  380v 等几个电压等级,他们的什么区别是什么?

在选择电压时,除了根据方便使用外 还有哪些考虑因素?

网友A:
交流电磁线圈的电压等级有:36V、110 V、127 V、220 V和380V等,它们除了匝数、线径外没有区别;

在选择电压时,除了根据方便使用外 还有考虑安全等因素。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不是应该有,而是肯定有

网友C:
在这里我说两句,可供参考。交流接触器的电压选择一方面考虑了安全的因素,还应考虑其所带负荷。我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中发现,所带负荷大的,一般都不会选择安全电压的接触器。

网友D:
交流电磁线圈的电压等级有:36V、110 V、127 V、220 V和380V等,它们除了匝数、线径外没有区

主要根据安全等级使用

网友E:
电压一是考虑安全,二是考虑控制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交流电磁线圈的电压等级有:36V、110 V、127 V、220 V和380V等,它们除了匝数、线径外没有区别;

在选择电压时,除了根据方便使用外 还有考虑安全等因素。

网友H:
在选择电压时,除了根据方便使用外 还有考虑安全等因素。还有就是考虑接触器是不是平繁启动。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安全也是应该考虑的

楼主:
举个例子说,做一个电动葫芦的控制系统,也就是主副电机的正反转换相接触器

现在有同一型号JTX1-20接触器 线圈电压220v 、380v两种,选择哪个好些?在耐用性能上有区别没 比如说 哪个不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