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通讯口是否同时支持Modbus主站和从站

楼主(2009-02-26):
不发送数据是否可以响应其他主站的读写

需要发送时不需要断电设置通讯口旧可以发送数据到其他Modbus从站?

按理说Modbus网络只支持一个Modbus主站

网友A:
目前市面上Delta 主機能當主站與從站的只有COM2 (RS-485)當有寫通訊指令在程式內,就一定是主站了,就無法當從站了(即使沒發命令時也一樣),而未來機種ES2 有3 com口都可選擇當主站或從站

网友B:
未來機種ES2 有3 com口都可選擇當主站或從站

期待中

楼主:
ES2 研发出来了?有什么改进?

建议增加模拟量模块通讯部分再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