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滑差调速电机远行速度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9-02-26):
    我厂有一台2、2千瓦的调速电机这两天运行起来速度时快时慢,其速度变化相当明显。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台调速器或调速电机上的测速电机

网友B:
控制器内部有故障,查看电路板上是否有虚焊点?电容器是否性能下降?测速发电机及电磁机的连线是否有虚断的部位?

网友C:
         把励磁接线互调。

网友D:
换台调速器或调速电机上的测速电机

再不就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E:
1、控制器故障

2、励磁线圈故障

3、电机输出与负载输出间扫膛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可能用代换法会更快些找到原因的!

网友G:
可能是控制器上的调速电位器坏了,

网友H: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空载,轻载转速如何

2.空载电机电流如何

3.测速发电机如何

请多指教

网友I:
先排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 ,  空载的时候怎么样?

网友J:
把励磁接线互调。

检查反馈线圈

换调速器

楼主:
     我已重新紧固了各接线,也把励磁线互换了,但还是如此。等老板把调速器买回来了再试一下。我估计有可能是测速电机有问题,但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没有什么好的检查方法,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K:
控制器内部有故障,查看电路板上是否有虚焊点

网友L:
负载变化大吗?你可以测一下励磁电流变化是否很大?

网友M:
主要是电路板问题,或者测速电机连接不紧密了!

网友N:
检查测速机,调速板一般不会出问题

楼主(2009-04-21):
呵呵,对不起,好久就没来看看了,现把故障原因说一下。第二天我把老板买回的新调速器一换上,启动电机,打开调速器,怪了设备动就不动一下,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重新测了一下励磁电压,没问题呀,于是我去拿来电筒钻进设备下方仔细观察电机,呀,这才发现是三角带打滑,换上新三角带一试就OK了,于是怀疑调速器没问题,将旧的调速器安上一试,直到现在运行还是平稳的.因为当时故障现象是运行速度时快时慢,所以误认为是电气故障.

网友O:
不错的问题现象..说明这类故障不能只在表面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P(2011-05-26):
我也遇到时快时慢的问题 可惜没有皮带 是电机带减速箱  减速箱带滚筒

网友Q:
1、励磁绕组极性接反 (互换励磁绕组接线)
2、微分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损坏 (检查电容两端有无微分电压,更换损坏元件)

新麦子~!

网友R(2012-05-27):
我厂买了一批詷速电机,成钢的,经常会出现不能调速,开机就转的很快,换一个调速器问题就解决了,调速器哪里最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