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 上载问题

楼主(2009-02-26):
兄弟们,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最近在上载S7-300 PLC程序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OB1 和其它的块如FC 上载后里面的程序有的变成红色的了,好象是没有这些东西报错了一样,还有LAD 边成了STL,

请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上載的程序都是以STL方式呈現~~而且是無符號表無注釋~~

程序行變成紅色要看這臺PLC使用的年代以及編程軟件的版本,有些指令在后續的編程軟件中不被支持~~請具體貼出出錯的程序代碼。

Regards

楼主:
呵呵.我说的是有的梯形图上载后变成了STL   我以前的PLC里面的程序是梯形图编程的.还有比如我在OB1中调用FC10  ,当我上载了后FC10在OB1中就变成了一了红色的了,就象我没有建FC1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