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西门子315-2DP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用的是带USB的300的编程电缆。MPI的接口连接不上,还有通过DP口也连接不上,请问提供点资料或者帮我解答上面原因。DP口已经组成网络,上面挂的200PLC.通过DP口,也寻不到200的地址。郁闷!现在当务之急想连上300的PLC。因为它已经SF产生故障。需要注意点请大侠赐教。

楼主:
upload station to pg的时候,跳出对话框

online:the local MPI address for the programming device/pc is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node adresss or wrong transmission rate or wrong interrupt is set

网友A:
首先要判断USB的300的编程电缆是否有问题,驱动是否安装?设置是否正确?用DP口你的电脑有DP口模块吗?

网友B:
你的编程电缆是接电脑是usb口,接plc的是232口?你可以试试在SIMATIC 管理器中点Options下点SetPG/PC Inerface设置连接属性,选择PC Adapter(MPI),选择属性(Properties),在Local Connection 选择通讯速率,19200 和地址。点击ok,关闭本窗口,点击ok。在点击Acsessible Nodes测试。

网友B:
如果编程电缆问题,在你的电脑上将报错,可能是说你的编程电缆有问题。

网友C:
刚刚路过,不妨使用自动测试,看看你的接口

网友C:
它的意思好象占用地址,地址太高,我也遇见过,不过重新弄一下应该没问题,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D:
问题解决,结果和大家共享一下,把300PLC存储器复位一下,重新上电,就连上了!谢谢

网友E:
USB的300的编程电缆。插MPI,5611卡接MPI,DP口都可,200的要有277

网友F:
SF灯报警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PLC通讯口硬件的问题了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G:
似乎是你的USB适配器版本问题!

网友H(2009-04-25):
首先要判断USB的300的编程电缆是否有问题,驱动是否安装?如果正确的话,在看设置对不, PC/PG中PC Adapter(AUTO).

网友I:
首先检查USB编程电缆。

我05年干项目时,2个同一个厂家的一样的USB电缆要装2次驱动。

在STEP里诊断一下。

网友J(2011-06-13):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是在插上一张1M的内存卡后出现的问题!没插之前是可以正常连接的!!不是到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