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台达ES的RS485口从站地址

楼主(2009-02-27):
试验用台达ES60做modbus从站,可从站地址不知道如何设置,特D寄存器里面没有找到

那位搞过?

楼主:
台达RS232通讯口默认:9600 7 Even 2  ASCII模式

就是不显示地址,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A:
设置D1121的内容即可!

楼主:
现在找到一个D1121 PLC通讯地址(储存PLC通讯地址,具停电保持功能)出厂值1

不会一个存储器管3个通讯口吧?

楼主:
86、用台达人机(HMI)COM2对应6个PLC(型号=ES32系列),BPS=19200,PLC程序怎么编写,人机(HMI)怎么设定?
答:PLC只要将D1121地址将站号设定好1-6,然后将D1120的协议该为19200/7/E/2;人机的设置和只与单台PLC时一样,但是人机程序里的元件需要分清楚站号,另外要设置成RS485。

这个d1121既然是rs485口的地址,那么rs232口地址是哪个寄存器控制

网友B:
RS-485 COM2通訊 必須寫

LD  M1002

MOV K1 D1121(通訊位置=1)

MOV H86 D1120(9600 7 E 1 ASCII)

SET M1120(保持COM2通訊為H86)

COM1 (RS-232)通訊位置與COM2(RS-485)相同都是D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