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系列PLC和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9-02-27):
      请问各位松下FP-X系列PLC和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可以通用吗??      那位知道???谢谢

网友A:
怎么能通用呢? 接口都不一样

一条电缆用不了太多钱的

网友B:
FP-X的用鼠标那条线就可以做,但是要拔掉一根针;三菱FX的市场上50文左右即可买到。不能通用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D:
想都不用想,,,肯定不能用~!@@!@

网友E:
编程口不同啊

松下的是RS232接口

三菱的是RS485接口

网友F:
不能通用的咯,我这有的,可以和我联系咯!!~~~QQ523860371.shop35300858.taobao.com

网友G:
  编程口不同不能通用

网友H:
应该是不一样的,怎么能通用呢

网友I(2009-10-25):
那位大哥松下FPX-C30T软件给我一份好吗急啊QQ84635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