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磁流量计的优点和不足

楼主(2009-02-27):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在结构上,电磁流量计由电磁流量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传感器安装在工业过程管道上,它的作用是将流进管道内的液体体积流量值线性地变换成感生电势信号,并通过传输线将此信号送到转换器。转换器安装在离传感器不太远的地方,它将传感器送来的流量信号进行放大,并转换成流量信号成正比的标准电信号输出,以进行显示,累积和调节控制。
电磁流量计的主要优点如下:
1)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结构简单,测量管内没有可动部件,也没有任何阻碍流体流动的节流部件。所以当流体通过流量计时不会引起任何附加的压力损失,是流量计中运行能耗最低的流量仪表之一。
2)可测量赃污介质、腐蚀性介质及悬浊性液固两相流的流量。这是由于仪表测量管内部无阻碍流动部件,与被测流体接触的只是测量管内衬和电极,其材料可根据被测流体的性质来选择。例如,用聚三氟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做内衬,可测量各种酸、碱、盐等腐蚀性介质;采用耐磨橡胶做内衬,就特别适合于测量带有固体颗粒的、磨损较大的矿浆、水泥浆等液固两相流以及各种带纤维液体和纸浆等悬浊液体。
3)电磁流量计是一种体积流量测量仪表,在测量过程中,它不受被测介质的温度、粘度、密度以电导率(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因此,电磁流量计只需经水标定后,就可心用来测量其它导电性液体的流量。
4)电磁流量计的输出只与被测介质的平均流速成正比,而与对称分布下的流动状态(层流或湍流)无关。所以电磁流量计的量程范围极宽,其测量范围度可达100:1,有的甚至达1000:1的可运行流量范围。
5)电磁流量计无机械惯性,反应灵敏,可以测量瞬时脉动流量,也可测量正反两个方向的流量。
6)工业用电磁流量计的口径范围极宽,从几个毫米一直到几米,而且国内已有口径达3m的实流校验设备,为电磁流量计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电磁流量计目前仍然存在的主要不足如下。
1)不能用来测量气体、蒸汽以及含有大量气体的液体。
2)不能用来测量电导率很低的液体介质,如对石油制品或有机溶剂等介质,目前电磁流量计还无能为力。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网友A(2009-06-07):
EDITFLOW 流量检测传感器

EDITFLOW 传感器

可进行粉末状物体流量的检测

可测试是否有物体通过

可测定物体是否流通

可在罐状容器中测定物体水平面

可对灰尘进行探测

可对所有粉尘状物体进行检测,例如:

沙,

石膏, 木屑/工艺木片,

水泥,

煤粉/褐焦炭粉,

面粉,

碳酸钙粉末,

滑石粉,

碎石料,

石灰粉,

石灰石粉…

可对自由落体式的传送方式测量

可对空气传送的方式测量

ATEX型

测量流量范围可以从0.5kg/ 小时 到几吨每小时

对横向和纵向的传送方式均可测量

可适应浓度和颗粒大小的变化

主要工作原理

EDITFLOW 是对在金属管道内传送的粉末或半固体物质的单位质量流量测定的一种传感器。 它可以5mw的功率发射一种24.125Ghz 的微波信号。单位质量流量的测定是通过被测物资对信号的反射。

产品型号

EDIT FLOW – 一般测量

标准型 和 ATEX型均包含:传感器; 电子显示仪;安装支架

EDIT DUAL FLOW-大流量测定

在管道截面>200mm的情况下标准型 和 ATEX型均包含:

两个传感器;一个电子显示仪;多个支架

EDIT MINI FLOW-小流量测定

载被测物体流量较低的情况下标准型和ATEX型包含:

一个传感器;一个电子显示仪;消营器

EDIT FLOW NO FLOW-无流量测定 探测是否有物体通过

标准型和ATEX型包括: 传感器和安装支架
联系人: 梁文涛
单位: 武汉瑞菱工控技术服务中心
电话: 027-50861177 13035108246
传真: 027-50868677
EMail: RL8000@163.com

网友B:
1楼的技术交流信息已经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