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会导致PLC被烧毁吗?

楼主(2009-02-27):
PLC为DC24V供电晶体管输出,我一个很NB的用户在DV24V的电路上加装了一个AC24V线圈的时间继电器,但并未通过PLC的输出点直接驱动,大概这样用了一两天,PLC就没反应了。请问这个AC24V的时间继电器是烧毁PLC的主要原因吗?

网友A:
应该有关系 吧~!~@!~

网友B:
问题不大

AC24V新型电子时间继电器其实可以交直流供电。如果是老式24V JS7时间继电器,可能断开瞬间感生电动势导致DC24V电压升高损坏

不过多大线圈感生电动势会导致24V升高,24V电源电容比较大

RLC是电源坏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
确切地说是有关系的

网友D:
是晶体管直接输出连继电器吗?每点额定电流为0.75A

时间长了,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