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面板能引出60米远吗?

楼主(2009-02-27):
请教变频器面板能引出60米远吗?

网友A:
要看应用场合,信号衰减情况以及周围信号干扰情况,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五米!

网友B:
可以,要用专用的电缆线.可以直接联系变频器厂家.

还要看周围的干扰情况.

网友C:
可以,我们用过,是普传的,实际距离大约为100m,不过需要联系变频器厂家定制面板,特制面板电压比普通的高,抗干扰强 。

网友D:
采用485通讯远控就行

要不然信号会衰减.最长我做过500米。

网友E:
应该可以,不过要做好线路的抗干扰工作啊.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F:
用磁环把控制线套上距离能稍微远一点,不过一般在10米内.

网友G:
应该可以,不过要做好线路的抗干扰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