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6j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09-02-27):
各位高手,维修一台力晋lp100g变频器,现在情况是去掉模块,上电测316j11脚输出波形正常,当调节面板旋钮到41HZ时,316j无波形输出了,而输入脚波形还有,上桥臂三只A3120波形也都正常,只有当调节到41HZ的时候下桥臂的三只316j波形消失,请各位帮忙研究一下是正常的吗?要是有问题应该出在什么位置呢?(316与电脑板的回控信号已经短开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316输出信号和和频率没什么关系的,316前级有触发信号的话,后级也应该有波形的,看看316的电源电压正常吗?22V左右的。还有316没输出时,上桥的三路3120有没有信号输出?如果上桥有,那肯定是开关电源或316坏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我没说明白,面板频率在0到50HZ时,上桥3120一直有波形输出,0到40HZ的时候下桥316也有正常波形输出,从41HZ开始316就没有输出了,并且是3路316同时没有输出,316的输入一直都有信号波形,然后重新上电才能再有波形,到41HZ就又没波形输出了,搞不懂是为什么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B:
下载一份J316图纸测一下到底是下端的结压降保护还是上端的复位保护,J316和输出频率无关只和载波频率有关。

网友C:
如果在41HZ以上316输入端有信号的话,我估计一是316J坏了,但3只都坏可能性不大,二是316的复位脚第5脚是不是在41HZ后就变成了低电平,使316处于复位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没输出了,就得检查控制板了,看复位信号是怎么来得。

楼主:
对:cnbpq 关于

如果在41HZ以上316输入端有信号的话,我估计一是316J坏了,但3只都坏可能性不大,二是316的复位脚第5脚是不是在41HZ后就变成了低电平,使316处于复位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没输出了,就得检查控制板了,看复位信号是怎么来得。

内容的回复:感谢您的回复,现测得5脚复位电压始终是5伏,41HZ以上也是5伏,感觉与复位电压无关,发现316的14脚在41HZ前是7.05伏,在41HZ后变为6.95伏,经查资料知道14脚为保护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14脚连接到模块的输出端,但是我现在没有上模块,再有就是上桥3120输出波形幅度为1.5伏,下桥316输出波形幅度为2.5伏,以前没注意过上下桥波形幅度有没有差异,现在有点无所适从了,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下载一份J316图纸测一下到底是下端的结压降保护还是上端的复位保护,J316和输出频率无关只和载波频率有关。

感谢您的回复,现测得5脚复位电压始终是5伏,41HZ以上也是5伏,感觉与复位电压无关,发现316的14脚在41HZ前是7.05伏,在41HZ后变为6.95伏,经查资料知道14脚为保护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14脚连接到模块的输出端,但是我现在没有上模块,再有就是上桥3120输出波形幅度为1.5伏,下桥316输出波形幅度为2.5伏,以前没注意过上下桥波形幅度有没有差异,现在有点无所适从了,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驱动可能都坏了。3120和316输出都应该在15V左右才对,最低也要13V,这机器我修过的。模块是FP15R12KE3对吧

楼主:
对:service800 关于

你驱动可能都坏了。3120和316输出都应该在15V左右才对,最低也要13V,这机器我修过的。模块是FP15R12KE3对吧

内容的回复:你好感谢您的回复,这台机器模块用的是7mbr5osb120,和你的不一样,估计应该是功率差异用模块不同吧,用数字表测量3120输出端直流电压是8伏,316输出电压是11伏,不知道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应该一样高才对呀?316已经换过新了,还是一样,316应该没坏,如果坏了不应该有波形输出呀,真的搞不明白啦

网友D:
把316的保护脚去掉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316输出信号和和频率没什么关系的,316前级有触发信号的话,后级也应该有波形的,看看316的电源电压正常吗?22V左右的。还有316没输出时,上桥的三路3120有没有信号输出?如果上桥有,那肯定是开关电源或316坏了。

现在发现316的12和13脚是18v,9脚和10脚是负的8v,不知道对不对呀,请指教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没上模块时316的14脚检测电压不正常,因为14脚是连接到模块输出脚上的,现在已经修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F(2009-06-03):
316J没接模块,上电就OC,如何测波形

网友G(2010-01-12):
316J  09年第50周的原装正品现货

QQ:349332828

网友H(2010-02-27):
模块拆了要把UVW三脚短路接主电负端才能管用的QQ84787624

网友I(2011-01-18):
A316J、PC929、PC923光耦特价批量销售!
品牌:AVAGO 型号:HCPL-316J
品牌:SHARP 型号:PC929
品牌:SHARP 型号:PC923
大量全新原装光耦现货库存,如HCPL-T250V、HCPL-2611V、HCPL-3120、HCPL-3140、HCPL-7800A、HCPL-7840、PC816、PC817等AVAGO、SHARP光耦常备现货,价格低惠,欢迎采购。
小批量和大批量采购本公司都极力配合,以满足客户不同采购量的需求。
◤----------------------------------------◥
利 瑪 電 子(新 加 坡)有限公司-深圳辦事處
Lima Electronics < Singapore > Limited
TEL :0755-8836 5152,137-1457-2551 罗先生
QQ :810654678
MSN :luoziqiang@hotmail.com
Website :www.limaworld.com
◣----------------------------------------◢

网友I(2011-02-26):
利瑪電子AVAGO授权光耦代理 QQ:810654678 罗先生137-1457-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