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霍尔接近开关和干簧管接近开关优缺点

楼主(2009-02-27):
干簧管接近开关和霍尔接近开关都是对磁性起反映动作

干簧管灵敏度与霍尔差不多,不过不分N/S极都可以动作。属于无源器件,可以工作在DC0.几伏到交直流200V范围。确定就是有一定使用寿命,不适应高速计数器,且灵敏度时高时低

霍尔传感器必须用电源,高速10KHz工作。由于自身耗电量比较大,不能够制作直流两线或交流传感器。需要区分N/S极,

楼主:
干簧管传感器应用在电梯,气缸活塞定位用(我这里就这两种应用)

霍尔接近开关适用高速计数器,比电感接近开关价格便宜,灵敏度高(强磁可以做到40mm以上,电感接近开关距离40mm直径恐怕要80mm以上,体积比霍尔大得多)

不过霍尔接近开关受温度影响可能比较大(个人感觉)

楼主:
霍尔传感器常见得NJK5002C带指示灯 NPN输出

HST04-3C 没有指示灯,磁性与NJK5002C相反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好象有线性输出,干簧管传感器只是开关量输出

网友B:
干簧管用到怕了,时间久了分断会不灵敏

楼主:
我解剖进口干簧管传感器电路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