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力矩变化对伺服精度的影响?

楼主(2009-02-27):
单位有一台旋转测试机,伺服电机在旋转的过程中负载力矩起伏很大,到最后总是位置不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位置不准与负载力矩起伏没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B:
位置伺服存在静刚度与动刚度问题,静刚度不足,负载会直接拉偏定位点了;动刚度不足会导致定位点波动。

网友C:
波恩老兄,请用控制理论来解释一下 静刚度和动刚度可以吗?
楼主说的情形应该会引起定位的波动。如果系统不能换了,那么只能尝试增大驱动器的增益(就是增大了控制系统的刚度);不然应该选惯量大一些的电机,或者在速度允许的情况下增大机械齿轮的变比。

网友D:
用转子惯量大些的伺服电机或者增加高精度减速机,同时重新整定伺服参数(如位置环增益等)应该会有改善。另外,你的测试机是要求伺服点位控制还是轨迹控制?负载起伏频 ?测试机的机械部分刚度够吗(的确如波恩所说的,既要满足静刚度还要保证柔度的要求)?

网友B:
这两个概念曾在一些旧帖中提及。

所谓刚度本来是一个机械名词,对于伺服系统而言,则是指电刚度。在位置伺服系统中的相关含意(并非定义)如下:

静刚度,是指单位角度偏移所能抵抗的静态负载力矩,单位为:Nm/角秒 或Nm/rad,也就是静态负载力矩对定位结果的影响程度。

动刚度,是指单位角度偏移所能抵抗的交变负载力矩,单位为:Nm/角秒 或Nm/rad,不过往往还需要给出交变频率。

楼主:
波恩老兄,能告诉我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

网友B:
无非是设法提高伺服系统刚度,能想到的方法有:

1.在确保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提高位置环增益和内环增益;

2.更换额定力矩和转子惯量更大的伺服系统;

3.加一级(精密)减速器。

网友E(2009-04-19):
把刚性 调大最大 32试试,速度方面就有影响了,  你伺服电机 什么型号的,对应其速度下  转矩是不是超出其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