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通用版6.2的软件想在一个窗口中弹出子窗口,如何操作?

楼主(2009-02-27):
用MCGS通用版6.2的软件想在一个窗口中弹出子窗口,如何操作?

网友A:
使用脚本程序中主窗口的一个方法OpenSubWnd来实现,在子窗口的启动脚本中做个标记置1,在子窗口的关闭按钮里将标记清零(当工程中多个窗口打开的子窗口为同一个子窗口时,可不必再次打开上次已经打开的子窗口,以防止重复打开而造成内存泄漏)

网友B(2011-11-30):
创建一个窗口0和一个窗口1,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opensubwnd(窗口1,0,0,300,400,5), 其中窗口1是你要弹出的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里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closesubwnd(窗口1)就可以了。

网友C:
在一个画面上可以显示出两个窗口。

网友D:
三楼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4-05):
对:sunsword168关于创建一个窗口0和一个窗口1,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opensubwnd(窗口1,0,0,300,400,5), 其中窗口1是你要弹出的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里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closesubwnd(窗口1)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一个小区的监控界面,假设小区有4栋楼,每栋楼里有5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10个住户,每家用户里又有一堆探测器之类的报警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比如,点击一下“1号楼”然后就弹出一号楼里的5个单元,再比如点击“1单元”就弹出那10个用户,用mcgs做这个弹出菜单,我是新接触的,就想请教您一下,麻烦您了。

网友F:
对:acfan1207关于回复内容:对:sunsword168关于创建一个窗口0和一个窗口1,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opensubwnd(窗口1,0,0,300,400,5), 其中窗口1是你要弹出的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里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closesubwnd(窗口1)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一个小区的监控界面,假设小区有4栋楼,每栋楼里有5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10个住户,每家用户里又有一堆探测器之类的报警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比如,点击一下“1号楼”然后就弹出一号楼里的5个单元,再比如点击“1单元”就弹出那10个用户,用mcgs做这个弹出菜单,我是新接触的,就想请教您一下,麻烦您了。 内容的回复:

用按钮就可以了,先建立一个按钮,双击有个操作属性,你可以选择打开窗口,也可以在脚本程序里利用sunsword168所说的函数。

网友E:
对:fly_wyh关于回复内容:对:acfan1207关于回复内容:对:sunsword168关于创建一个窗口0和一个窗口1,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opensubwnd(窗口1,0,0,300,400,5), 其中窗口1是你要弹出的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里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closesubwnd(窗口1)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一个小区的监控界面,假设小区有4栋楼,每栋楼里有5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10个住户,每家用户里又有一堆探测器之类的报警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比如,点击一下“1号楼”然后就弹出一号楼里的5个单元,再比如点击“1单元”就弹出那10个用户,用mcgs做这个弹出菜单,我是新接触的,就想请教您一下,麻烦您了。 内容的回复:用按钮就可以了,先建立一个按钮,双击有个操作属性,你可以选择打开窗口,也可以在脚本程序里利用sunsword168所说的函数。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就只用按钮就行吗?不用什么别的平台函数之类的?

网友E:
对:fly_wyh关于回复内容:对:acfan1207关于回复内容:对:sunsword168关于创建一个窗口0和一个窗口1,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opensubwnd(窗口1,0,0,300,400,5), 其中窗口1是你要弹出的子窗口,然后在子窗口里增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抬起里输入!closesubwnd(窗口1)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一个小区的监控界面,假设小区有4栋楼,每栋楼里有5个单元,每个单元里有10个住户,每家用户里又有一堆探测器之类的报警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比如,点击一下“1号楼”然后就弹出一号楼里的5个单元,再比如点击“1单元”就弹出那10个用户,用mcgs做这个弹出菜单,我是新接触的,就想请教您一下,麻烦您了。 内容的回复:用按钮就可以了,先建立一个按钮,双击有个操作属性,你可以选择打开窗口,也可以在脚本程序里利用sunsword168所说的函数。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了!可是一个按钮能弹出那么多吗?就是比如我点一下“一单元”,就能弹出10个相应的住户吗?

网友G(2018-11-13):
你们好,楼上所说的办法已经可以实现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何让弹窗只在本窗口弹出。

如果不设置的话,这个弹出窗口会在每一个窗口都有显示,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H(2019-01-12):
按钮 打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