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6.2的软件里存盘数据浏览中的显示属性中显示格式2|1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27):
MCGS通用版6.2的软件里存盘数据浏览中的显示属性中显示格式2|1什么意思?

网友A:
数值格式化字符串:表示为X | Y的形式,如:2 | 1,竖线左边是小数位数。右边是在格式化好的文本的右边添加的空格的个数。使用这个方法可以避免右对齐显示的数值量太挨近单元格的右边。数值格式化字符串只对数值型和整型数值有效。

网友B(2012-04-25):
X | Y中的 | 怎么输入?

网友C(2017-08-15):
我用mcgs6.2版本的软件进行工程组态,将甲醇制氢五塔变压吸附程序编制出来了,运行良好,但是想在运行的过程中任意时间停止运行没有找到理想的方法。

网友C:
我组态的四氯化硅精馏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效果很好。还有二氧化硅生产控制系统的组态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