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MCGSTPC1063H的COM2口-485方式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仪表

楼主(2009-02-27):
麻烦问一下MCGSTPC1063H的COM2口-485方式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仪表?

网友A:
485最多能支持128个仪表,理论上这个是可以,但是不建议一个串口下挂这么多,而且设备地址也要支持才行

网友B:
只要仪表支持就可以挂接多个,但是挂多了,带来的问题是通讯巡检速度会变慢,而且串口的电流也不够,这样的话需要增加中继,否则的话有些设备的数据是读取不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