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09-02-27):
             我的系统为GALiL 2132 运动卡加三洋 PY0A150A 驱动器及三洋伺服电机,通过驱动器JOG功能调试,电机正常运行。

JOG运行后,查看编码器值也能相应变化,系统能正常伺服使能。目前问题是通过上位PC机用SMart term软件向控制卡写入命令,

系统不动作,我用的位置脉冲方式(方向+脉冲),增量编码器,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查看并解决目前存在的 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运动控制卡与PC机器通讯正常,我怀疑是驱动器参数设置、运动控制卡设置、及控制线路三方面。请高手们给些提示。

网友A:
线是怎么接的?jianyi

楼主:
   运动控制卡的脉冲输出能不能测量得到?

网友B:
用万用表可以测到,如果想看具体波形,可以用示波器。

楼主:
如果驱动器参数设置正确,且如我前面所说驱动器JOG运行等正常,是否可以认为,只要运动控制卡发送的脉冲到了驱动器输入口,电机就该动作了?

楼主:
      GALIL2132 运动控制卡: 采用步进控制方式(即脉冲),系统为两轴:

               设定参数如下:

                                                 MT  -2.0,-2.0       ;步进,脉冲高电平有效

                                                  KP 6.0,6.0 ;

                                                DC 2048,2048;

                                                 AC 2048,2048;

                                                SP 1000,1000;

                                              PR,1500,1500;

                                              BGAB;

                                      设置以上参数,如果系统正常,是否就可以动起来了 ? 如果不是,还需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三洋 PY0A150A 驱动器及三洋伺服电机,采用位置控制方式,方向+脉冲,省配线增量编码器(2000p/R),需要设置修改,哪些必要参数才能是电机在控制卡控制下运行起来?请熟悉三洋驱动器的提些参考建议。

网友C:
对:rzzq8720 关于

如果驱动器参数设置正确,且如我前面所说驱动器JOG运行等正常,是否可以认为,只要运动控制卡发送的脉冲到了驱动器输入口,电机就该动作了?

不一定。JOG运行正常只能说明电机线和编码器线连接正确。所有支持脉冲的驱动器,都有一个参数用来设定脉冲类型:AB相、CW/CCW还是脉冲+方向。检查一下这个参数设定的是否正确。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所有支持脉冲的驱动器,都有一个参数用来设定脉冲类型:AB相、CW/CCW还是脉冲+方向。检查一下这个参数设定的是否正确。

楼主:
    8楼的老师说的是,我也设置了的,三洋驱动器有个PMOD参数就是干这个的,我设为了 “方向+脉冲 ”, 指令脉冲滤波器选的0.8us.

楼主: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1

楼主:
高手们都很忙? 怎么没人出来说话呀

网友A:
再问一遍,线是怎么接的?

上面的设置中,KP设置是无意义的。PR多了一个逗号,所以第一轴不会有脉冲输出。

楼主:
   谢谢刘版主的指教,KP 6.0实际是缺省的参数,PR 命令多了逗号是在此的输入错误,

楼主:
            请问刘版主,我的系统构成你从前面的问题大概已经了解了,我的驱动器使能没有用运动控制卡的使能信号,而是通过继电器外接使能,驱动器能JOG正常运行,编码器也能正常反馈。驱动器里关于命令脉冲的设置也作了,设为方向+脉。控制卡2132的XY轴的JUMPER也短接了,写的控制命令前面也给出了,电机转不起来,问题最大可能在哪方面?

        以上都正常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我用万用表测量看脉冲信号是否已经送到驱动器,是不是只要脉冲送到驱动器,电机就应该动作了 ?

还有哪些必须做的设置没有做到吗?

网友C:
找一个能发脉冲的PLC,用PLC测试一下。PLC都有输出指示灯,是否发了脉冲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PLC发了脉冲,电机还不动,就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否则就是运动控制卡的问题。另外脉冲接线一定要注意,一般驱动器都有差分输入口和集电极开路输入口,要求的电平不一样,一旦接错容易把输入口烧了。

楼主:
    谢谢 robotH !,我感觉可能就是驱动器脉冲输入接的有点问题,

三洋伺服驱动器CN1 插头的 26 27 28 29 47 48 分别为 正转脉冲+()、正转脉冲-、反转脉冲+、反转脉冲-、脉冲输入公共端,如采用方向+脉冲控制方式 , 控制卡的 PWM 、Sign、Gnd 该如何与驱动器连接接?

我是这样连接的: PWM-----正转脉冲+ Sign-----------反转脉冲+

Gnd与 正转脉冲-、反转脉冲-、脉冲输入公共端相连。

这样连接是否正确?

                   刘版主说脉冲负可能要悬空,我只能明天上班去试试看。

楼主:
                 这是三洋驱动器的接线图,按说明,38(5V), 49(12-24V) 可选择其一,我们就只接了 24V到49脚。24,25脚接24V地。
但调试发现,从驱动器的手操作器查询,驱动器实际没有错误报警,但43 44 45 46 脚有报警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这是该驱动器说明书的位置指令脉冲接法,我们用的是 方向+脉冲,究竟该怎么接?

                   我的接法是:  控制卡的   Pwmx-----26               SIGN--------28

                                                                 GND----- 27-----29------47----48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给出了较详细的图纸,请刘版主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C:
你这个驱动器接的是差分输入,而运动控制卡从你描述的PWM,SIGN,GND不太象差分输出。如果是这样,肯定不行。解决方案:1、要做一块转换板转换为差分输出。或者2、看看伺服驱动器上有没有开集输入端口。或者3、看看运动控制卡上有没有差分输出。总之,运动控制卡的输出型式一定要和驱动器匹配。

网友A:
Pwmx-----26 SIGN--------28

GND-----47----48

27、29悬空。

1、不需要转换板。

2、上面就是三洋建议的集电极开路脉冲源的接法。

3、DMC-2132没有差分输出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早在星期一就调试成功了,今天才上网看到,我根据你上次提示说可能要悬空,我就试了试,调成功了。

楼主: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向刘老师求教一下,我的2132运动控制卡,在一台机子上通过通过DMCSmarterm 软件注册成功了(TCP/IP),也完成了整个伺服系统调试。包括利用C++Builder 编程等等。完成后,准备投入正式使用。我想利用另外的一台机器来代替原来调试的机子作控制卡的上位机却发现在另外的机子上不能注册成功。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控制卡已经有IP地址了,在DMCSmartterm 注册时,通过网线上位机能识别到2132卡,但不能正确连接,提示原因未知。而且我试过好几台机子都不行。我为这个折腾了两天。是在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改你的PC上网卡的地址,写一个固定IP地址,改成您原来哪个PC一样的值是最保险的,至少,要在一个域里,否则是不能通过TCP/IP直接通讯的

网友A:
你都折腾一个多礼拜了,也不骚扰一下供应商。把卡卖给您真的是很省心啊!

楼主:
     是我对供应商的技术支持没有什么信心,曾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你应该知道是那家,我是后来在这里才知道你的公司也卖Galil的卡),比如C++builder编程,他们的程序人员说只会用VC编程,我对VC不熟悉,最后还是自己在GALIL公司的论坛上求教的,实现了BCB编程。其实也很简单,库需要转换。

        我上面的问题,不知道刘老师遇到过没有?

楼主:
         地址改了的呀,而且也是改成与原来机子一样的IP也试验过,也许你说的域有点关系?我调试用的PC新买的机子

就简单装了个XP,没有在局域网上用过。替代的机子曾经在局域网上用过,难道是与这有关系?但PC的IP地址改了的呀.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是不是你装了什么杀毒软件?

楼主:
装了杀毒软件的,但我原来配置成功的机子上也装了杀毒软件的。而且奇怪的是,今天我重新在原来的机子上重新注册的时候,发现与原来有所不同,

就是分配IP地址时,控制卡的IP地址只能与PC机子一样,注册成功后,我再将PC机子的IP改成与控制卡不一样,就能在DMCsmarterm 里输入各种命令了。

真的没搞懂。后来我还试过将 复位的Masterreset Jumper 短接上将 EEPROM 内容清掉,老问题还是存在。 这个问题把我搞烦了。

          另外,MasterReset 把EEPROM 内容清掉,只要注册成功,配置上MT 等参数,不会影响控制卡的使用吧? 因为我今天注册了以后,由于现场当时不方便接电缆,还没试动过电机。

楼主:
      就是说MasterReset后,会不会影响卡的正常使用?只是恢复到了出厂状态?还需不需要Upgrade 什么firmware?

网友A:
“就是说MasterReset后,会不会影响卡的正常使用?只是恢复到了出厂状态?还需不需要Upgrade 什么firmware?“

不需要。

 “就是分配IP地址时,控制卡的IP地址只能与PC机子一样”

这事有点怪,PC上的IP是多少?子网掩码是多少?

楼主:
          刘老师,我现在遇到怪问题了,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呀,系统连JOG功能都通不过了,有劳你帮我看看我发的另外一个求助帖子“伺服调试的怪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