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的ID与数值

楼主(2009-02-27):
本人近来搞了一个控制器的代用改造,用FX2N-4AD采集电机电流与设定值比较代替原专用扭矩控制器,虽然现在基本能用,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希望有高人能指教:

1、AD的BMF#9中读出的值(FROM  K0  K9  D0  K2)即PLC D0中的值是十进制的?还是不是?

2、关于AD的ID值确认:

LD  M8002   TO   K0   K30   D4   K1,

CMP K2010   D4    M0,(2010是FX2N-4AD的ID值)

 LD   M1   FROM   K0    K9   D20 K2

该程序是说明书给出的例子,但是不能执行,D4=0,所以M1=0,请问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我只好把那些条件都屏蔽了,勉强让程序执行。汗!

3、关于AD输出的值的范围:说明书说FX2N-4AD的分辨率是12位的,那么应该是0~4096,通道输入设为-10V  ~~+10V,那么,满量程10V时输出的值该是多少?(我现在直接输入DC5V,D20=2048),这样的情况在我处理过的测量系统中,0V应该对应2048才对!但是说明书说的对应-2048~~+2047,我不是很明白!

可惜不能插图,否则可以把图弄上来。

请有经验的讨教一下,谢谢大家回复,其他的问题可以QQ:109776179

网友A:
楼主你好:

1. FX2N-4AD  BMF#9中读出的值 是通道1 的当前值,plc内部的是二进制, 显示的是 十进制

2.要想搞明白 首先你要清楚 CMP 这个指令, 它是一个比较指令,CMP K2010 D4 M0  中所表达的意思是 1) 当D4>k2010时,M0=1     2)当D4=k2010时,M1=1   3)当D4<k2010时,M2=1。    因此   D4=0时,  M1=0。

3.FX2N-4AD的分辨率是12位的,不过12位 是 符号位,所以说 只有11位,而11位的数值就是 -2048 ~ +2047。

Q116532159    三菱 PLC 触摸屏 伺服 有问题的找我   谢谢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除了1之外,2、3基本还是不是我需要的答案。

关于2:我知道CMP指令的意思,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4AD的ID号2010无法读出来,CMP K2010 D4 M0的结果应该是D4=2010才对!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才是问题点,汗!

关于3、11位是-2048~~+2047,应该对应的是-10~·+10V,那么5V应该是多少?理论上应该是1024吧?但是实际是2048,这是为什么?

网友B(2009-05-2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LD M1 FROM K0 K9 D20 K2

该程序是说明书给出的例子,但是不能执行,”
确实不能执行,因为M1等于0……

不知为什么?

网友C(2009-09-06):
三菱的手册的指令写错误.

可看模块随机带的纸质说明书. LD M8002 TO K0 K30 D4 K1  应该是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网友D:
hjci583,确实是这样。

网友E:
我 有 一 台 三 菱 FX-2N的 PLC,与 电脑 不 能 连 接 ,但 同 一 台 电 脑 能 与 还 有 其 它的 几 台FX-2N  连接 ,不 知 是 什 么 原 因 .

网友E:
哦 ,我 没 有 说 清 楚 ,是 跟 电 脑 不 能 通 讯 .

网友F:
手册上写错了LD M8002 TO K0 K30 D4 K1应该改为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很明显,TO是写,现在时要读出ID号来做比较,应该用FROM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册上写错了LD M8002 TO K0 K30 D4 K1应该改为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很明显,TO是写,现在时要读出ID号来做比较,应该用FROM指令。

谈猫说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H(2011-07-07):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