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的上电跳HPF3 直流母线电压只有514V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今天遇到台达B系列的是台湾做的,37KW上电显示HPF3,有时还显示OCC,有时还正常显示,搞不清楚是那里的问题啊!把班子拿出来单独加直流电显示正常的,驱动很正常的电压,装在机器上就不行了!请教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把电流传感器拔掉,还报的话应该是运算坏了。OCC应该是驱动光偶的问题吧!

网友B:
请和当地的维修站联系。

网友C(2016-11-27):
引用 网友B:
请和当地的维修站联系。

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