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软件包怎么安装?

楼主(2009-02-27):
我原先装的是STEP V5.3,我在安装SCL V5.3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r resinstall the software!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